SI4432的模块之间频偏对通信距离效果的影响?使能AFC能否解决

楼主(2011-12-22):
如题,探讨下;
通过连续发射情况抓拍最大发射功率频谱图来看,以最大功率点为中心,向两边频偏2K左右,其最大发射功率值可下降6~7dbm;
如果在没有开启AFC的接受方,恰好也频偏>=2K,其接受到的效果是否就不尽人意。
如果开启AFC,接收方是否就能自动把频偏调整回来,到达最大发射功率接收的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还真没试过,一直都是开启AFC。但是倒霉的是我的通信距离一直是100多米。正在寻找原因。

网友:
影响距离的因素太多了,先用仪器调好基本参数再说。

网友(2012-02-02):
我现在也正在做si4432,距离也是100左右,只有个示波器,怎么调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