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lipse安装 keil MDK图解,最新的MDKV4.23下载

楼主(2011-12-22):
MDKV.23已经发布,已经安装完成测试如下。感觉不错。。
终于支持eclipse了。

安装教程:
Installing MDK-ARM Plug-in
The MDK-ARM Plug-in components have the default installation path C:\Keil\Eclipse. No additional software is required. However, the MDK-ARM Plug-in must be configured for the Eclipse environment.

1、Launch Eclipse and define a workspace (default workspace can be accepted).

2、Open the menu Help - Install New Software.
3、Click Add and enter the values for:
Name: Keil MDK-ARM.
Location: file:/C:/Keil/Eclipse/ (the default installation folder).

4、In the Install dialog:
Enable Keil MDK-ARM.
Disable Contact all update sites during install to find required software.
Click Next.

5、On the next screen, click Finish. On a successful installation, Eclipse displays a menu μVision and μVision icons in the toolbar.

详细教程下载地址:

由于软件最新的MDK太大,论坛传的太慢,可以去我的网盘下载,MDK4.23下载地址:
下载地址:http://d.119g.com/f/EDF50D173B44769D.html
下载地址2:http://d.1tpan.com/tp0644386106

最新的MDK更新东西:

更加具体的更新请参照我的博客:
http://hi.baidu.com/wuguoyana/blog/item/37012b19bc829a078718bf63.html

网友:
楼主速度真快!!!我还是4.22

网友:
好呀楼主!!!

请问楼主,使用Eclipse编写代码比直接使用Keil有什么好处啊??是不是可以自动完成啊???比方说使用ST的固件库的时候函数名是不是可以自动匹配自动完成啊???

网友:
要是有3楼说的那种功能还是值得试试的,就像在VC下安装Visual Assist实现自动提示、自动匹配

网友:
刚装4.22不久  不想换了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支持debug但好像能拿来编译-_-|||
不知keil想啥

网友:
刚装上4.22
看来是我落伍了

网友:
早上实验了一下,发现有问题,可以导入但是无法debug。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希望高手指导一下。是按照手册上去做的,我安装的也是MDK的4.23版。下面附上截图证明问题:

网友:
晕  搞了半天得要安装eclipse啊  靠

网友:
楼上的  你用过之后就不会随随便便就靠了  人家分享的可是好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cra_ck?

3.80a的keygen可沿用至今。

网友:
eclipse 下載哪個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

网友:
安装好后不会用啊  写个简单的教程把 。。

网友:
有支持 C-Free 的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支持的

网友:
写个教程吧。感谢~

网友:
楼主能否研究研究如何让eclipse使用MDK的生成链,直接在eclipse里面编译链接

网友:
还要装jre。另外用mdk提供的帮助去设置,好像是不能编译的,要自行添加编译器……

网友:
刚刚测试了,下载及调试没问题,但不能编译,如果不能由eclipse编译,自动输入等功能就没办法用了!
keil help文档没写编译部分,难道用uv4按钮,用uv4编译!?

网友:
我的还装不上,信息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你的上一步,勾选一个选型,如图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下你是怎么进行设置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98685&bbs_page_no=1&bbs_id=3020 我的不能进行调试 你能否帮忙解决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你的上一步,勾选一个选型,如图

引用图片

连上网络后,已安装上去了,但是没有出现你说的选型的画面.
最后还是用不了.
算了,先不整它了.

网友:
真好用,我也要学习…

网友:
有办法用 eclipse 来编译吗,感觉用uv4编译就没什么意思了,这样eclipse的自动功能特点就用不上了!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呢?如何设置 “use ReadView” 或 “use GCC”

网友:
楼主再帮忙调试一个函数提示的,我想知道怎么让库函数自动显示

网友:
实际上都是用uv4在编译及调试,插件只是和uv4的通信!

网友:
回复 网友E: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55164  这里有以前别人弄的在Eclipse在编译MDK工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mark,装上了,可惜不能编译

网友:
不能编译,楼主选择工具链的时候,选哪个选项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我的还是E版!

网友:
不错。mark一下。目前还在用4.21

网友:
不知道是否实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支持的
有实例吗? 能把KEIL工程导入C-Free/C-Free导出工程为 KEIL 的方法或工具?

网友:
if you already use uvision, using eclipse would be a step backward.

if you are using mplab, using eclipse would be a giant step forward.

网友:
无法运转 (原文件名:2.jpg)

装完 JRE 后又出现

又出现错误 (原文件名:3.jpg)

再下载个 MSVCR100.dll 总算能运行了。

网友:
更新速度真快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要用Eclipse for C/C++ Developers这个版本吧,而且是要3.7版的

网友:
大家说说,如果MDK安装路径下有空格但是没有中文的话,是不是会导致使用eclipse调用MDK调试失败呢?

网友:
应该是Eclipse for C/C++ Developers这个版本, 装个 Classic 研究了几天都摸不到门。

网友:
不用eclipse 但是安装完毕后,发现编译正点原子的库文件版本的程序,虽然能够编译成功,但是运行就会出问题。

现象1:
TFT屏能点亮背光,但是不显示。用周立功的TKStudio和4.2.2以下版本编译就没有问题。

现象2:
在一个工程里添加TFT程序后,#include "lcd.h"。但是编译时提示库文件路径不对,虽然我的路径都设置好了但是还是不能正常编译。
用周立功的TKStudio和4.2.2以下版本编译就没有问题。

毅然决然的换回4.2.2版本。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看看,我这究竟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更正一下:
我说的这两个问题可以按照如下方法解决:

例如:在一个程序里面 要添加另一个文件 如:#include ”lcd.h"
编译的时候可能会出现 找不到LCD_Draw()的错误提示。
这个时候怎么办?
删除lcd.c 后 再重新把这个文件添加进去就OK了
大家可以试试
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

网友(2012-02-09):
回复 楼主:

收下!!!

网友:
eclipse+MDK的组合,心神往之

网友:
谢谢。最近没时间验证了,等最终文档。

网友(2012-03-10):
标志一下。

网友:
问一下啊,4.23的keil arm能不能与4.00的keil 51安装在同一个文件夹下呢?

网友:
谢谢分享,正希望把需要的东西同意到同一个IDE环境……

网友(2012-06-02):
keil for eclipse 不能编译吧
我用的是iar的插件

网友:
keil for eclipse能编译和调试吗?

网友:
弄工具的时间比用工具的时间花的还多

网友:
我的安装成功的,现在MDK有4.53的了。

网友:
先收藏,后面仔细研究

网友:
有自动提示功能吗?

网友:
这个不懂,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2012-07-20):
也是不知道有什么用的,如果没有自动补全功能的话。。。。。求解答

网友:
很强大,下载一个

网友:
搞了半天还不知道怎么建工程,导入工程时程序出现好多红叉叉。。。

网友:
可以debug和载程序 但是没法编译。。。

网友(2012-12-25):
很好啊,多谢楼主啊!!!

网友(2013-04-01):
请问KEIL C51不是MDK能够支持eclipse吗?

网友(2013-11-30):
我装上去了,但ST-LINK仿真器驱动有问题,如下所示:

网友:
这个值得研究,收藏!!!!!

网友(2014-03-23):
eclipse+MDK的组合,心神往之   非常好i,为什么没火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