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开源项目问题2:接口方式讨论

楼主(2011-12-22):
目前想到的方案如下:
方式一:原始接口板
    将灯丝及高压电路/VFD的5V-VDD电路原板移过来,接口为10PIN.
    引脚定义:BK,LAT,CLKA,SIA,SIG,CLKG,HV_ON/OFF,HV_GOOD,GND,+12V
    其中:BK,LAT,CLKA,CLKG接10K上拉电阻. SIA,SIG接10K下拉电阻.
        HV_ON/OFF:控制VFD的灯丝及高压产生电路的开关,高电平开,低电平关.
        HV_GOOD:高压电压正常时输出高电平,OC输出.
  此方案主要是给编程能力比较强的网友发挥创意.

方式二:含MCU的接口板
    在方案一的基础上增加STM32F103C8T6,增加接口如下:
    2.1 SPI接口,从机模式,接收主机送的需要显示的数据,SCK,MOSI,MISO,CS.
    2.2 USART串口,串口方式编程,亦可通讯(后续增加功能,如通过串口方式控制显示),RXD,TXD.
    2.3 SWIM调试接口,VDD,SWDIO,SWCLK,GND.
    2.4 一个贴片的双刀双掷开关(邮购部货号:4103),控制BOOT0进入串行下载模式,及HV_ON/OFF,下载程序时将VFD的供电关掉
    2.5 一个贴片的6*6按钮开关,RST,进入串行下载及串行下载完成后需要RST一下.
  此方案应该适合大多数的网友使用.

方式三:模仿KS0108型LCD的接口模式(可通过变更软件改成模仿其它的控制器类型)
    使用STM32F103C8T6模仿.
    考虑到这个屏的尺寸与普通的KS0108的不一样大,PIN对PIN的模仿实际的实用性不是很高.方式二的SPI(或串口)即能使其正常工作.

方案四:方案一+单独的STM32F103C8T6的主板(两块板)
    这个是由莫生提示的一个方式(原始接口板+MCU控制板),两片可以组合,也可以分离.
    原始接口板是没有问题,但后面我想到STM32的控制学习板已经很多,官方及万利及其它网站的什么红牛/金牛/神舟,等等,还有本站最近的野火/Alientek,STM32的学习板已经很多了,所以单独做一个STM32F103C8T6的主板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以上的方式请大家讨论一下,看看怎样比较实用.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式也可以一起讨论.

我个人比较倾向方案二,既能调试又能当屏使用;并且如果不装STM32F103C8T6的相关元件就是方案一.

网友:
2+3最好,有可能得话,通用的东西好多不需要改啊

网友:
3的话还有个好处,某些做好的东子不需要改,直接代换屏幕就可以了

网友:
2+3,将stm32的空闲IO脚引出,通过内部代码控制是使用串行口还是模拟ks0108,毕竟标准12864可以使用8位x2个io口实现。不用模拟时,又是一个标准的最小系统板,可以做开发板用。

楼主:
方案二与方案三不能在同一块板上存在.因为方案二已将VFD屏的控制线引到接口处了.

补充:
要模拟KS0108类的LCD接口,需要接口重新定义,便不能有VFD的控制在连到接口,还要增加USART/SWIM的引脚.

PCB的尺寸已定为100mm*62mm.

网友:
问下方案二的话,可以用FPGA来控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下方案二的话,可以用fpga来控制吗

如果行我顶两块,在矿坛上顶过你的帖子了

网友:
方式二:含MCU的接口板
实用点

网友:
3加2最好
我相信资源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下方案二的话,可以用fpga来控制吗
只要不加STM32F103C8就可以.
VFD的引脚直接出来的.

网友:
现在模块用的最多的是SPI接口,再就是并口了。
感觉支持SPI接口比较好,仿12864的接口协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问下方案二的话,可以用fpga来控制吗
只要不加stm32f103c8就可以.
vfd的引脚直接出来的.

楼主记得留给我两块,如果不够的话一块的也行,谢谢了,我先打给你预付款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方案二与方案三不能在同一块板上存在.因为方案二已将vfd屏的控制线引到接口处了.
补充:
要模拟ks0108类的lcd接口,需要接口重新定义,便不能有vfd的控制在连到接口,还要增加usart/swim的引脚.
pcb的尺寸已定为100mm*62mm.

使用方案2的话应该还会剩下一些IO没有用吧?引出了不就可以实现方案3了吗?

网友:
支持方案二。好多商业的VFD都是串口的吧,例如经常在二手论坛出现的收银机上的VFD显示屏。
能支持那个KS0108最好,DIY都是一个玩字。可玩的多了,那就是成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放心,数量够的.

回复 网友C:
只有一个20PIN的接口,要增加的8PIN的IO口做为D0-D7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STM32的资源没有问题,就是接口那里比较紧张.

楼主:
PCB预览,准备要打样了,先给大家看一下.

楼主:
注:PCB的外框已补偿为在这里打样的尺寸.

网友:
报名来一个,这个好玩!

网友:
报名五张。

网友:
报名5张,正好开始学习stm32

网友:
另外,是否可以把3.3v降压也做到板子上?这样一个电源就能工作了。用1117就可以了,多出一个引脚出来,3.3v同时也引处理,方便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另外,是否可以把3.3v降压也做到板子上?这样一个电源就能工作了。用1117就可以了,多出一个引脚出来,3.3v同时也引处理,方便选择

已经在上面了.
用的是HT7233.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陈哥预计什么时候能开始接受预定,快过年,到时买的话,快递不方便,请陈哥速度哈哈

网友:
报名订5片pcb……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报名订5片pcb……
你是指的空PCB吗?

网友:
对5pcs空pcb,感谢!

网友:
老陈动作很快啊。

楼主:
方式二的PCB已发打样.

网友:
预订2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陈动作很快啊。

快过年了,看能不能加点新意.

网友:
预定4片PCB

网友:
报名五套

楼主:
昨天的那个Layout少了一个电容,原板背面的那个最大的,今天补上了,又要麻烦小张更新一下了.
就是下面这个:

网友:
希望能把PCB STM32 一起买齐了.这样到手焊焊就能用

网友:
从原板上很多原件都可以直接利用

网友:
上传两张VFD模块的图片,供参考

图片改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昨天的那个layout少了一个电容,原板背面的那个最大的,今天补上了,又要麻烦小张更新一下了.
就是下面这个:

引用图片

可能的话STM芯片和空板订5片,对STM一窍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大家都是从一窍不通开始的.

网友:
rainbow 老陈
PCB要3套。

网友:
不知多少一套?先订个三套。老陈可以先收预付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知多少一套?陈哥可以先收预付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大家都是从一窍不通开始的.

确实,5套空板加芯片多少钱呢?预付了吧

网友:
PCB MCU 订5套!请老陈报价!

网友:
陈哥可以不,到时多退少补,行不

楼主:
大家不要着急,最终成本还未确定,要等到收到所有VFD屏后才能有比较准确的价格.
因这目前不知道良品率有多少,还有就是拆旧板与装新板的人工费用,目前不好算.
不过请大家放心,肯定不会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矿坛买了5片,所以并不需要拆板装板什么的,我需要写好程式的M32和PCB,其他拆板啊什么的自己能搞定.
实际上在矿坛还是卖了很多的.

网友:
基本上很多都是有屏的,只需要空板和PCB

网友:
说错了,是空板和STM32

网友:
ding

我也要一套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B:
我在矿坛买了5片,所以并不需要拆板装板什么的,我需要写好程式的m32和pcb,其他拆板啊什么的自己能搞定.
实际上在矿坛还是卖了很多的.

了解,请放心,会让大家都能用起来的.

网友:
vfd多少点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家不要着急,最终成本还未确定,要等到收到所有vfd屏后才能有比较准确的价格.
因这目前不知道良品率有多少,还有就是拆旧板与装新板的人工费用,目前不好算.
不过请大家放心,肯定不会高.

其实不用自己搞啊,把板做出来,谁要买就寄接口板和vfd屏板,自己动手搞去,这样好一点吧

网友:
谢谢楼主为大家做的这些工作,顺便预定5块PCB

网友:
回复 网友K:

怎么都订PCB板?

网友:
因为吃螃蟹的很多,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L:
vfd多少点阵的?

你好智峰,是128*64的.

网友:
我也预定个2套~正好学学STM32

网友:
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

发出去的PCB应该明天会收到.
如果顺利的话,5V使用的变压器的这个星期应该能拿到样品.

再补充一下:带USB接口的PCB就快画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每天都有惊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M:
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
发出去的pcb应该明天会收到.
如果顺利的话,5v使用的变压器的这个星期应该能拿到样品.
再补充一下:带usb接口的pcb就快画好了.

有两个版本?
USB接口干吗用?供电,通讯?

网友:
每天都要上来关注一下几个论坛的这个主题

楼主:
回复 网友M:
目前主要是供电,数据线也已经连通,供有能力的网友开发试验USB通讯功能.

网友:
不明白,屏为什么会用USB口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明白,屏为什么会用usb口
等你会用了你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M:
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
发出去的pcb应该明天会收到.
如果顺利的话,5v使用的变压器的这个星期应该能拿到样品.
再补充一下:带usb接口的pcb就快画好了.

PCB打样收到了吗,发个PP先过个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板都焊好,你来晚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11319&bbs_page_no=1&bbs_id=3031

网友:
已经看到滴了
原来是重开贴的,汗一个

网友(2012-03-27):
来看看旧帖  旧帖也有陈年香

网友N:
方案1和方案2都能接受,比较倾向方案1,成本会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方案1和方案2都能接受,比较倾向方案1,成本会低点

现在这个话题已结束,已定案。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以后真的注意了。。。 楼主真好

谢谢关注。

网友:
VFD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