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IC型号

楼主(2011-12-22):
请问哪位大虾知道,5V降至4.3V的DC-DC降压IC,封装是SOP8的有吗?

网友:
AOZ1O14

楼主(2012-02-03):
听说HTC有一种IC用在开关电源上,SOP14封装,可编程,驱动4个LED,充电时最后的LED闪亮,控制一个开关,与 LM358组合使用,请问谁知道是不是HTC的呢?有什么别的厂家有该种要求的IC吗?我用在DC-DC外置移动电源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正在考虑,到时联系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先找找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