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430F149可以用USB下载程序不?给个原理图吧。

楼主(2011-12-22):
找到M430F149最小系统,但是没有仿真器和下载线之类的,怎么下程序啊,我的电脑没有并口,只有用USB,谁有下载器的原理图啊,注USB接口啊

网友:
只有USB口和USB线是下不了的。
下载程序只有两个办法:
1. BSL下载,这个只能下载不能仿真,需要BSL下载设备,这个设备稍简单一些,主要是串口操作。
2. JTAG下载,并口仿真器非常简单廉价,但估计你没有并口。USB口的仿真器价格稍高,约100元以上,自制难度稍大。

网友:
通过BSL下载吧,找个usb转串口模块。例如pl2303,网站上有相关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用usb转并口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对usb转并口不太了解,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设备,如果有并口就爽了。并口仿真器在20元以内,而且可以仿真。

网友:
网上PCMCIA转并口的,但是没有使用过,据店主介绍可以使用并口的 ARM JTGA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有,但是不知道能用不。而且也就20元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够呛,我估计转出来的不是并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430的一个开发板原理图,你看看上面有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利用BSL下载,装上PL—2303驱动应该就能下载了

网友:
哥们最好 用USB 的吧
并口的过于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用usb转并口不?

USB 转并口不稳定

楼主:
不过实验室有台台式机可以用

网友:
自己做个SBL下载器吧,只要一个串口就搞定。USB转串口也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用usb转并口不?

听说过用usb转并口的使用者,但常见的usb转并口工具 下一般是不能使用 msp430的并口下载工具的

一直不了解当前市场上哪类 usb转并口工具可使用

使用usb转并口后能使用的 的朋友 能回复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过实验室有台台式机可以用

有并口的 台式机都比较老配置相对不高 后期的台式 有的 没有并口
而且以后哦你工作或者自己试验用笔记本方便些
还是下载器,我以前做过并口的下载线 基本都不稳定
不过你可以试试那玩意 可以自己做 网上有电路图 自己 飞线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