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熊,就是因为一跳串口线,导致一个客户重新做了一次S5pv210 底板,烧写wince6.0 两

楼主(2011-12-23):
......................
      真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了。
     开始怀疑是USB走线 没有差分,不过也有可能,开始他USB线经常连接不上,
重新做了一次PCB,叫他去掉USB走线分支。
      这位老兄只好重新去打PCB,我看他的板子做工很不错,估计银子费了不少钱啊。
      但是他还是烧写不了S5pv210 wince6.0的系统。
      我远程协助,首先怀疑是一些假货翻新的max232 芯片,看收发数据是否稳定,如果不稳定,第一步是烧写不成功的——我以前就被翻新的232 芯片害过一次。
      蛋疼的是测试结果232很稳定,长时间自收发大量数据不丢字节!
      我QQ远程协助也觉得没什么烧写流程错误。
      我开始怀疑他的底板走线有问题,拿到后发现的USB 接口和S5pv210 核心板有点远了,觉得肯定是走线的原因,八九不离十了。
      我上电,用我的USB线和串口线烧写,居然刷刷的烧写成功了!?
      又试了另外一个核心板,结果还是刷刷的成功下载进去了。

       难道是他买的USB 线质量不靠谱?换他的USB线,还是下载成功了。
       不会是他的RP不行吧?!
       一般都不会出现这种邪乎的现象的。

       没办法, 就试试换他的串口线,启动就输出了一些S5pv210 uart 启动的信息,没接反啊。
       但是当我detect 再重新启动底板电源的时候,弹出了,ring ...........什么 ready 的对话框。
       我再用自己的串口线用Dragin V1.25 下载S5pv210 系统的时候,从来没这个消息。

        仔细一看,这个是和流控相关的。

        难道是我的串口线是三线的?他的串口线是带流控的五根线的?
        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果真是啊。
       得出结论:Dragin V1.25 软件下载S5pv210 wince6.0 bootloader和NK的时候用的串口线三线(TX和RX以及GND)接口,不需要接CTS和RTS的,否则没法下载的。

       晕啊。很冤啊。买错一根串口线,估计这位老兄,花了数千大洋去做量两次PCB。嘿嘿。开始他跟我说他要用S5pv210 在12 月份完全代替他以前的2440 设备,看来他没三个月不行的了。做研发就这样——一切困难皆有可能的,一个小问题都搞死人啊。

楼主:
终于可以安心的睡觉了。

网友:
有一次参加比赛也是串口线的问题,死活通信不了,最后想了个歪点子,拿PL2303模块插到WINCE主板的USB口上,并装上CAB驱动包,奇迹般可以通信了还获奖了,回来一查也是串口线的事。。

网友:
呵,入行的时候,还被rx和tx搞反,折腾好几天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次参加比赛也是串口线的问题,死活通信不了,最后想了个歪点子,拿pl2303模块插到wince主板的usb口上,并装上cab驱动包,奇迹般可以通信了还获奖了,回来一查也是串口线的事。。

是啊,这种事情很恐怖,尤其是以前用这好的,谁也不敢相信这个小问题会导致这样,在比赛的关键时刻,不小心把板子搞短路烧了
电路板,那就更悲惨啊。嘿嘿。

不过还好,我昨晚只用了一小时就检查出来了。
如果我也跟着搞了几天才发现,那就太蛋疼了。

不会吧你这么晚才睡觉?

网友:
长见识了!mark

百度了一圈回来,5线加上CTS、RTS的流控制也有好多人问这个问题,但都没什么满意的解释。

楼主说的232的9针的两种类型的线是怎么区分的?万用表测?

网友:
原来如此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长见识了!mark
百度了一圈回来,5线加上cts、rts的流控制也有好多人问这个问题,但都没什么满意的解释。
楼主说的232的9针的两种类型的线是怎么区分的?万用表测?

就是万用表啊。嘿嘿。
你测试两头对应的线是否接通了。
很简单的了。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碰到过,

sscom  没有这个问题

串口精灵 就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长见识了!mark
百度了一圈回来,5线加上cts、rts的流控制也有好多人问这个问题,但都没什么满意的解释。
楼主说的232的9针的两种类型的线是怎么区分的?万用表测?
就是万用表啊。嘿嘿。
你测试两头对应的线是否接通了。
很简单的了。

带流控的五根线 跟 我们一般用的有什么区别呢?用的时候还真没注意过,只知道RX,TX,GND,其他的像cts、rts没注意过哎

网友:
我觉得软件配置应当有个是否使用硬件流控的选项

网友:
我倒觉得是楼主的原因,没有在产品说明上说明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倒觉得是楼主的原因,没有在产品说明上说明清楚

这种问题,如果不是他遇到,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因为S5pv210 的下载串口uart2 是不支持流控的。
也就是说上面根本没有CTS和RTS的引脚的,而串口线带流控,按照道理和这个uart2 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

很明显是这个S5pv210 的Dragin V1.25 软件里面设置了,对流控引脚的检测,和我的板子没有关系,是这个软件。

不过还好,能解决就皆大欢喜。

因为开始他做的第一版的PCB,USB部分他胡乱连线,他说以为连接上引脚就可以了。

O(∩_∩)O~ 他说2440 就是随便都能连接的,他没注意到S5pv210 是USB 2.0 的,对USB走线的差分和分支有严格控制的。
他那时候经常连接不上USB,后来叫他去掉分支,严格差分走线,他才能顺利连接上,

USB 1.0 1.1 的对这个要求不高,随便搞都行,但是USB 2.0 就要相当的注意的,以前2443被搞过,偶尔下载校验失败,那是相当的痛苦。

网友:
TXD,RXD标反的多的是,常常中招

网友:
RX,TX基本每次都高反的什么水平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搞了。

网友:
流控的串口线是可以的,可以在软件里面屏蔽掉了流控,明显是你的串口软件不完善,没屏蔽掉流控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流控的串口线是可以的,可以在软件里面屏蔽掉了流控,明显是你的串口软件不完善,没屏蔽掉流控处理

三星的了。嘿嘿。我没源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rx,tx基本每次都高反的什么水平

不会吧............每次都搞反...........
这种硬件工程师要拉出来严肃教育啊。嘿嘿。

网友:
上次采购买国产MAX3232搞了我2天,郁闷!

网友:
三线的串口线 连接是2 3 7脚吗 其中3是地线

那5线的 又是怎么连接的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3脚的地线 和线缆屏蔽层的金属网 焊在一起吗 (以我之前的感觉,不应该焊在一起,但是有一次看到公司买的设备上的一根线有将近一千块钱,3脚地线和线缆屏蔽网连接在了一起 这样的话还能起到屏蔽的作用吗)

网友:
这个问题开始就要注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上次采购买国产max3232搞了我2天,郁闷!

对,这种芯片他不是不能工作,而是偶尔丢失数据,或者少量数据的时候没问题,量大,比如下载S5pv210 的BL1_uart1的时候
他就有问题了,所以很邪乎的,

以前的公司买到WM9714 的翻新的芯片,有一半以上焊接上去短路了,差点烧毁CPU

所以坚决鄙视这些造假的人,为什么国家不打击这些人呢?!搞得有些公司估计损失惨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有一次参加比赛也是串口线的问题,死活通信不了,最后想了个歪点子,拿pl2303模块插到wince主板的usb口上,并装上cab驱动包,奇迹般可以通信了还获奖了,回来一查也是串口线的事。。
是啊,这种事情很恐怖,尤其是以前用这好的,谁也不敢相信这个小问题会导致这样,在比赛的关键时刻,不小心把板子搞短路烧了
电路板,那就更悲惨啊。嘿嘿。
不过还好,我昨晚只用了一小时就检查出来了。
如果我也跟着搞了几天才发现,那就太蛋疼了。
不会吧你这么晚才睡觉?

   话说今年某大赛演示时刻, 我们的板子居然真的短路烧了...

网友:
【25楼】 goooogleman gooogleman

------------------------------------------------------
是啊!如果不能工作就好办了直接换了,问题是我调试的时候好好的,到测试那边就不行,所以折腾好久,后来实在不行了,翻箱找到片正品MAX的换上去就好了,害的我骂采购一天,呵呵!

网友:
关于串口,我的调试线上带个开关(双刀双掷),接两边的TXRX,开关一边是直连,一边是交叉,所以连不通时就拔一下开关试试,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rx,tx基本每次都高反的什么水平
不会吧............每次都搞反...........
这种硬件工程师要拉出来严肃教育啊。嘿嘿。

不知道咋回事呢,每次都要拿这以前做得确定没问题的对一下才放心,

楼主:
回复 网友H:
----------------------------------------------......

结果呢?剩下鼓励奖?话说2007 年我参加全国电子大赛。

有个老兄刚才还很开心,说一定能出广西一等奖,然后到全国。
但是他那组人从测试房出来的时候灰头土脸的,
后来指导老师骂人了:“怎么搞的,进去参数好好地,怎么这么容易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关于串口,我的调试线上带个开关(双刀双掷),接两边的txrx,开关一边是直连,一边是交叉,所以连不通时就拔一下开关试试,哈哈哈

不会吧,这样老板不愿意的,还有产品体积问题,一个开关要钱的,卖一千个,一万个就要钱的啊嘿嘿。

网友:
带流控的串口线也会搞死2478……导致debug之后不能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J:
带流控的串口线也会搞死2478……导致debug之后不能调试

关键是我的S5pv210 uart2 接的串口是没有流控的,uart0/1 才有流控的,所以很奇怪。
太扯淡了。应该是PC端的软件造成的。

网友:
看来串口线要DIY了。

网友:
在电路板上只留3根线的接口就得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经常是一些小问题搞死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在电路板上只留3根线的接口就得了。

我的是三根的。但是客户他自己做底板,接了流控,现在返回去很怪异,
他还是烧写不了,串口线我都给他换了,我确认我这里可以烧写的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后你的串口线就搞成3线的,发给客户也这样,随便客户怎么设计底板。
我的串口线就是自己在2个DB9上直接连了3根线,简单,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C:
以后你的串口线就搞成3线的,发给客户也这样,随便客户怎么设计底板。
我的串口线就是自己在2个db9上直接连了3根线,简单,方便。

他只要了核心板,串口线是他自己的了。
嘿嘿。

网友:
googleman 的V210已经开始量产出货了啊,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MAX232,现在又很多厂家在做啊,列一个表大家参考一下:
集成电路 RS232芯片,SO16
         MAX3232ESE        1        U79        MAXIM
        MAX3232CSE+
        UM3232EESE                        Union
        MAX3232ECDR                        TI

网友(2012-02-23):
还好串口线等一些测试线都是自己做,没遇到这种怪事。

网友:
S5pv210 那里有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L:
s5pv210 那里有原理图》??

百度一下就有了。嘿嘿。

网友:
mark一下,还好我不用Dragin下载的

网友(2012-04-21):
这样的问题很正常,搞技术嘛 就这样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