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K和OQPSK哪一个更好一些?

楼主(2011-12-23):
目前的项目中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作为射频传输,不知道选哪一个好一些,主要是从:1传输稳定性。2传输距离。3射频杂散。 这三个方面来考虑。     本人在射频方面不是很懂,请高手帮我拿拿主意。

网友:
传输稳定性跟传输信道有关系

传输距离跟发射功率和信噪比有关系

射频杂散跟滤波器有关系

调制方式跟上面有什么关系?求解答

楼主:
传输稳定性跟传输信道有关系       ----------->地球人都知道

传输距离跟发射功率和信噪比有关系        ----------->地球人都知道

射频杂散跟滤波器有关系        ----------->地球人都知道

调制方式跟上面有什么关系?求解答

首先感谢“ visharn 再见理想” 的回答,可能你没理解我问的意思。
我是指在相同硬件条件和测试环境下的比较。 比如FSK就比ASK在抗干扰方面好。GFSK就比FSK在射频杂散方面优异。  本人作为一个射频方面的门外汉对这些基本感念还是有一点点了解的, 像MSK和OQPSK我都试过,因为没有条件和太多的知识去详细测试两个的差异,所以提出来问问那些比较专业的大虾们。

网友:
MSK和OQPSK差别不大.这个地球人也知道.

楼主:
MSK是一种特殊的OQPSK调制。
引入MSK是为了提高带宽效率,MSK的带宽效率大于QPSK和OQPSK,而后者大于BPSK。而且MSK有比QPSK和OQPSK要宽的mainlobe而其sidelobes又较小。所以MSK更适合于窄带的,多载波的通信系统。MSK可以使该系统的信道间干扰(adjacent channel interference)变小。

非常感谢baidu的“此小岸”网友为我解惑。转到此处希望帮到那些一样不明白的朋友。  我不是搞通讯的也不是搞射频的,不明白这些问题我没什么好惭愧的。可我不明白这些回答的人为什么都充满火枪味儿。如果这个问题确实低级的让人想吐,那我也只能说声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