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提供一下B6充电器的电路图?

楼主(2011-12-23):
帮朋友修理一个B6充电器,开始的时候是平衡充时检测电池电压错误,经查是电池接口板的PCB烧断,补焊后充电电流不受控,很短时间则检测到这个错误停充。经检查是降压MOSFET击穿。

从电调上拆了一个MOSFET换上后简单测试正常(忘记了怎么测的)。

搬家后准备组装,再测试时发现检测不到电池电压(无论串充还是平衡充)

输入12V充3S电池(此时应该是工作在升压模式),用示波器看升压MOSFET的G极上有一串脉冲,但数秒后报检测不到电池错误停充。

我知道坛里至少有两位兄弟有电路图,可能手里还有固件,我不需要固件(我不拿来山寨),哪位有电路图的兄弟能不能提供一下电路图?或者提供电池电压检测部分也可,万分感谢!

网友:
lz google一下吧。   在老外论坛有b6  sch,  还有改 高精度 b6的 mod。

和lz 握手。  我b6烧坏过 2个,  都当垃圾 送给本地的高手摸友了。  国内 b6 质量都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 google一下吧。   在老外论坛有b6  sch,  还有改 高精度 b6的 mod。
和lz 握手。  我b6烧坏过 2个,  都当垃圾 送给本地的高手摸友了。  国内 b6 质量都不好

楼上能不能帮帮忙?我找了N天了也没找到。唯一找到还是本坛上有DCDC部分的电路。

楼主:
哈哈,用英文关键字在rcgroup上找到了。谢谢一楼!

网友:
我的B6用了半年多,还行,前两天给拆开加了蓝牙串口,用Logview很不错

楼主:
上传B6的图纸及固件(我也是转载,供学习研究修理,禁止商业用途):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用英文关键字在rcgroup上找到了。谢谢一楼!

谢谢LS的分享!

网友:
多谢大胡子!

网友(2012-01-27):
谢谢,找到国外论坛了

网友:
学习啦,电路和坛子里的另一款很像

网友:
不错,新手小晕啊,不是很懂

网友(2012-08-09):
mark too. It is right.

网友:
最近买了个正版B6,的确好用,也来研究下。

网友(2013-03-12):
谢谢提供!太感谢了

网友:
不喜欢B6 英文菜单

网友(2013-11-29):
引用 楼主:
上传B6的图纸及固件(我也是转载,供学习研究修理,禁止商业用途):

最早来自俄罗斯论坛,其实是个clone版本的原理图

网友(2014-02-28):
B6的供电18V,怎么能给6节锂电池串联充电呢?

网友(2014-05-04):
感谢大胡子,刚修好了朋友的两个B6

网友B(2015-07-30):
多谢电路图。也是电源接反,烧了好多芯片。

网友:
楼主真有钻研精神,为了修个B6充电器把原理图和固件都找出来了。话说我手头还有些这个充电器

网友:
B6充电器

网友(2015-10-17):
换a6吧  那个b6别要了伤电池啊

网友(2018-04-27):
你好,求问均衡电路 达林顿管 主要作用是干什么 谢谢

网友(2020-07-02):
引用 网友B:
多谢电路图。也是电源接反,烧了好多芯片。

这个充电器应该有防反接电路啊。就是那个MOS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