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AS下载方式不好使JTAG方式好使呢?

楼主(2011-12-23):
昨天写代码的过程中,第一次用AS方式正常写入了,第二次就不行了AS方式死活写不进去,试了下用jtag方式可以下载?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的芯片烧毁了吗?我用的是特权的板子。。。。谢谢大家。

下载时提示这个错误 (原文件名:fpga.jpg)

楼主:
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我是新手。。。。

网友:
查下AS几个引脚与芯片连接情况

网友:
9.1的AS需要调整一下软件的默认设置才能正常用!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原来是as接口附近一个103的电阻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