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与电脑两信号冲突?

楼主(2011-12-23):
最近在做MT8870的双音多频解调,一块板上装有MT8870单独有电池供电,另接电话线来拔电话。现在想用另一个单片机将MT8870的4线信号捕抓下来,可是在用电脑仿真的时候,连上单片机后电话就拔不了号,不知道为什么。
哪位大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指点一下,3Q。

网友:
地线。 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电感隔离了的。电源还有地都有。

网友:
是隔离,不是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是两块板,连上的就电源还有地线 还有5条信号线,
用电感接不就隔离了么。
不然应该怎么接。指教

网友:
再换句话说:不能共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问一下,不共地的话我如果要从一块板上读另一板上的MT8870的信号不就识别不了了么。

网友:
搞个隔离变压器给板子和电脑供电,电话系统是正端接地的

网友:
板子隔离容易。

电脑的话,可以使用USB隔离器,串口隔离器等。

楼主:
刚想到一个问题,主机板子上(有电话线的那块板),电话线与板子地是隔离的,我另一个板(用来捕获MT8870信号的板)只是和主机板的地连一起,另用电脑供电,只用5个信号线相连,应该也算是隔离掉的了,为什么接上后还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