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能否推荐几本DSP书籍!

楼主(2011-12-23):
各位高手,能否推荐几本DSP书籍!刚起步

网友:
DSP的书?太宽泛了
DSP算法基本原理的书可以看奥本海姆的
有一本偏向工程的感觉也不错《DSP算法、应用与设计》

偏向硬件的时候很难找到一本非常适用的书,多数都是翻译手册,
做设计的时候一定要看手册,哪本书也不行
汇编、C优化什么的都直接看手册。别的都不准

网友(2018-05-03):
直接看 厂商 手册吧,必须要硬件 和 项目 才可以 ;

另外就是 matlab做算法 整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