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样,还是发个帖子庆祝一下,PCI9054速度达到100MB/S.

楼主(2011-12-23):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板卡上的PCI9054终于速度终于疯狂的彪在100MB/s左右,这几个月各种事情要办,耽搁了很久,但还是调出来了,我相信9054也就这么大的力气了!

网友:
牛啊?但是PCI支持100M 的速度吗?

网友:
PCI-X 66 64位 66MHz Hot Plugging, 3.3 V 533MB/s
PCI-X 133 64位 133MHz Hot Plugging, 3.3 V 1.06GB/s
PCI-X 266 64位/16位选项 133MHzDouble Data Rate Hot Plugging, 3.3 & 1.5 V, ECC supported 2.13GB/s
PCI-X 533 64/16位选项 133MHzQuad Data Rate Hot Plugging, 3.3 & 1.5 V, ECC supported 4.26GB

网友:
支持.以前就想用PCI9054做逻辑分析仪,现在改用笔记本电脑了,不想动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用9054?用FPGA本身做一个PCI Target并不复杂,在片内用双口RAM做缓存,只要驱动写好了,性能很easy的。

楼主:
我用的是通用计算机上的PCI接口,原理速度是133MB/S。至于为什么要用pci9054,非常简单的理由,简单。不知道四楼的方案实现的效果怎么样,还只是随口说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板卡上的pci9054终于速度终于疯狂的彪在100mb/s左右,这几个月各种事情要办,耽搁了很久,但还是调出来了,我相信9054也就这么大的力气了!

这个N,如何实现的呢?无图无真相~~~~

网友:
PCI现如今已经是完全落伍的东西了。但是为了兼容老的平台,所以我们的板子现在两种接头,一侧是PCI,一侧是用PERICOM的9X110(20多元)做的PCI-E,生产的时候需要PCI就空着PCIE的那侧,需要PCIE的就空着PCI的电平转换芯片,你说哪种简单?而且PCI现在已经没搞头了,尽早切到PCIE吧

网友:
没有搞头了?我觉得现在工控机用的还挺多的~~~,而且这个东西就像串口,永远有需求,就永远不落伍。
另外lz能搞到100M,可以说已经把PCI发挥到极致,重点不是用什么接口,重点是如何发挥到极致,想信LZ已经
深谙PCI之精髓。

网友:
楼主的确很努力了,PCI 32-bit@33MHz 满速度133MB/s,实际超不过110MB/s,PCI9054能搞到100MB/s很牛比;4楼说的FPGA方案里面没有DMA,达不到这么高的速度的;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的肯定哈。我们的机器用的工控机,开始用的是9052,慢的不得了。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9054,发现潜力很大。我看了很多期刊上的,能做到80MB的是最多的了。我用最简单的信号,最直接的连接的途径,尝试各种模式,才达到这个数值。但是不知道这么快,会不会占用计算机的总线时间太多,不知道整个项目跑起来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IE的东西也在做,做的是8通道的,不过还没做好呢,应该要到明年了。

修改原因:错别字。

网友:
应该是用突发传输(BURST)+DMA吧。用9054还是比较简单的。PCI不好的地方就是总线带宽是共享的,而且并行接口,线多。还是PCI-E好。

网友:
9054的local bus是50M 32bit的,相对于它33M 32bit的PCI总线来说,只要你往local bus里传数据传得够快,然后驱动读得够快,很容易就能达到极限的。

网友:
PCI不好的一点就是线多。之前我的机框里也是用PCI,板子支持热插拔,为了解决PCI总线挂死的问题费了不少劲。最后想通了,全部改用以太网,这就是最直接的办法,PCI是个极其木有意义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械性能和传输速度还可以啦,应用场合不通而已。

网友:
个人看法:PCI到这么高速度,很不错了。不过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意义。除非配了DDRII等做PING-PONG。否则无论是作为发送还是接收设备,都很难做稳定。另外就是这种板子会挑选计算机主板。因为有许多主板PCI上是挂了设备的,要占用一些带宽。
我想最大的意义是LZ已经玩转PCI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速度用sdram足够了。

网友(2012-04-21):
应用不同,PCI做到100M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工业上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网友:
能不能公开驱动和SCH啊,这样说的好像腾云驾雾一般

网友:
请问楼主pci9054的芯片在哪里买啊?

网友(2012-10-24):
你好,我是新手,想从参考一下你的PCI9054板卡设计,望发一份SCH,谢谢了,我的邮箱是97596935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