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围观 ARM芯片莫名损坏 3个管脚输入正常,输出一直为高不受控

楼主(2011-12-23):
RT

这两天用LPC2366驱动TFT,死活不正常,测量管脚都是通的,而且相互没有短路现象

实在没辙,开始怀疑芯片损坏

现在现象是,断开这几个脚的外围连接,方向设为输出,输出为0,操作了P2.0到P2.7 ,2.1-2.2-2.3连续3个管脚输出为高,其他正常为低

输出为高的加下拉电阻7.5k,依旧3.3v

怀疑这三个脚被静电或者其他原因损坏

然后将这些脚作为输入端口,将引脚电平显示到另外的输出口上;这些有问题的口作为输入时,能识别高低电平,留意了一下作为输入时悬空状态电压2.3v,和其他正常输入口一样

===================================分割线====================================

碰到芯片损坏也不算什么大事,经常会有手工焊接受热不均损坏,或者静电打坏引脚的

本人现在焊接手艺还算对得起芯片,基本上一次完成

以我的理解,静电_击穿主要是针对键合的金丝而言,被高压打断了

心情极度纠结中,求解释……………………

网友:
没那么容易坏得啊。
我的S5pv210 底板第一次做的时候,我们不停的焊接,拆卸,核心板,一点事都没有。

你是什么电烙铁?最好用几百块的恒温电烙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记忆中,自己还没焊坏过片子,还经常从板子上拆芯片焊到其他板子上,没出过问题

烙铁是自己做的白光T12,表现一直很好

怀疑静电_击穿,就是坏的比较非典型

网友:
查一下电源部分和其他外围看看,估计不是芯片的原因,可能是外围的其他原因造成的。焊接的,损坏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

楼主:
新情况

重新焊了一块板子,居然还是那三个管脚有问题,我无所适从了

==========================================================

现在板子上只有电源 lpc2366

那三个有问题的脚只连着插针

之前一直使用2103和2148  ,现在悲剧了 ,麻烦各位用过2366和或者2368的出来说说是什么情况,我在哪出问题了--感激不尽啊

P2.1
P2.2
P2.3
这三个脚有个相同的功能  叫PIPESTAT[0..2]

--编辑原因:还是错别字

网友:
没有遇到过,路过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找到了,怪自己没有认真研究文档吧

昨天老老实实看文档,那个ETM功能居然不受PINSEL的控制

本来ETM是引脚连接11时候使能的,默认00应该是GPIO,但是这东西还受RTCK控制,通过下拉使能,去掉下拉立刻正常

-----------有用lpc23xx的不吝赐教的前辈,出来说说,还有什么和21xx不一样的地方吧

网友:
我曾经想用LPC2366做东西,搞了几次都是芯片部分管脚莫名其妙的坏掉了(电平输出与实际不符,比如高电平无法输出至3.3V,只能1~2V的样子),现在我从没考虑用NXP的了(也许是我们买芯片渠道有问题吧)。

使用freescale的MCU和ARM不管怎么焊接,怎么弄,哪怕拆了再焊上去都没出过问题。成本要求不高时,宁愿贵点也不愿冤枉花费时间精力。

楼主:
昨天还有个小插曲,用keil的启动文件,修改PLL的时候不知道写入的什么值,当时也没太在意,点下载后就死了,2块板子都是

今天早上用flashmagic下载也不行,无意中点了display memory 读出来全是ff,之后就好了——比较无语

我的印象中只有选择加密或者选择外部振荡器但没有接的 时候才会这样,暂时无解

============================================

一直自说自话,积分少的缘故???以后不能再潜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用的2103,还是很结实的,被我拆过,焊过来回3次,居然还很坚挺

最近想用以太网,这个2366带rmii接口

网友:
顶贴赚积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己回自己了

这个23xx和21xx还是有不少区别的,之前的程序要改动 重新测试了

网友:
我靠。。。碰到难兄难弟了。。。。刚做了个lpc2368的最小系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调试过程中发现UART0死活不能发送数据,最后将p0.2和p0.3设成GPIO并输出高电平,用万用表测出来发现都是低电平的。怪了,估计芯片引脚烧了,太脆弱了。最小系统上没电平转换芯片,借用了另外一块开发板的max3232,不知道这么调有没什么问题。我还用热风枪吹过芯片,300来度,不知道吹坏没。头次做硬件调,头疼。焊好三块,发现两块UART0出了问题,伤心了。现在都不敢上电调了,等做完地板再调了,生怕手不小心碰了IO又坏了。随便问句你哪买的芯片?不会真的是渠道有问题吧?我淘宝买的,40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实践证明,io口还是很结实的,最好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是否有波形输出 我焊的2片2366都正常了,全是jtag的问题,用jlink.exe设置过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jlink.exe设置过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jlink command?我只用它来看看Jtag能不能找到芯片,找到就不管了。能否稍微解释下设置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