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接收与发送端地址

楼主(2011-12-23):
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上面是一个NRF24L01+MSP430的通讯地址设置。通讯用的是data pipe 0。我不明白这个地址是怎么来的?
自由设置的?还是需要查什么地方得到的?

网友:
通道0是5个字节自由配置。。剩下1-5通道是第一个字节不同。。剩下4字节必须相同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但是我还是有疑问。比如,上面的地址:0x34,0x43,0x10,0x10,0x01
0x34等是什么意思?我改成0x77或者随便一个什么东东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道0是5个字节自由配置。。剩下1-5通道是第一个字节不同。。剩下4字节必须相同即可。。。 ”
请仔细看我给你的回复。。。认真理解一下就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