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绿色框中是什么?

楼主(2011-12-23):
请问绿色框中是什么? 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多电源板的输入端都有这个玩意儿吧,滤波的?不过后面有电感啊,好像不是。。。帮不了你

网友:
共模电感与差模电感的合体

网友:
搞不好就是三根铁丝

网友:
双孔磁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