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与DM9161AEP的那些事儿

楼主(2011-12-23):
自从入手一块RM9200的开发板,就一直想让RM9200和DM9161一起协作起来,我的环境如下:

1、Jlink V8 (我用的是Jlink target server)
2、RM9200 外部启动模式,外面的Flash上面烧写了uboot(开发板自带的)

奇奇怪怪的事:
1、有时候能通过Jlink下载成功,有时候下载失败
2、有时候能ping通板子,有时候不行(这时候重启几下可能就行了)

有高手在线么?  调了几个星期了,请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
不论能否从外部Ping到板子, CPU运行的都很正常,从DBUG串口打印的字符也是正常的,我也把EMAC的各个寄存器都打印了出来,ping通的时候 ping不通的时候,各寄存器配置的都是一样的

当ping不通的时候,从RMII接口读DM9161也全部读不到,所以怀疑哪里配置还是有问题,应该不是EMAC这些寄存器,应该是和EMAC相关的一些寄存器,在RM9200的其他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什么东西影响了DM9161,ping不通的时候通过EMAC_MAN来读PHY芯片,读到的全部为0

我的调试环境是这样的: 笔记本通过无线连接路由器  ,路由器通过网线连接开发板,路由器是由100M的,EMAC配置的100M,全双工

楼主:
想到个办法,把网线拨下来试一下,看DM9161还会受影响么,还能读到PHY芯片的寄存器,呆会儿回来汇报一下

楼主:
这次尝试失败以告终,拨下来网线完全没有影响,读到的还是全0

网友:
9200搭配9161真是坑爹,我用工业级的dp83848,电路设计简单,pcb布线容易,linux支持的也很好。

楼主:
现在搞不清楚哪里有问题了,我怀疑是不是DM9161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2012-07-09):
RMII 接口的PHY 还有个好片子可以选择, 无论从芯片大小 功耗还是有价格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