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手持设备,里面用到锂电池与外接电源切换电路,请大侠帮忙选择下原件。

楼主(2011-12-23):
DIY一款手持设备,电池为3节18650锂电池串联的电池组,电路最大负载电流1.5A,最小260mA,电路所需电压在9--13V即可。此电路为电源选择电路,当无外接电源时,应用电路由锂电池供电;当有外接电源输入时,由外接适配器供电,并且通过专用的12.6V锂电池充电模块(13.6V是充电模块输入电压),向电池充电。画个电路图仿真下,但是由于本人学识有限,不精通,原件参数型号没有选择好,请大侠们帮忙选择下,先谢谢大家。

无外接电源 (原文件名:1.gif)

有外接电源 (原文件名:2.gif)
请帮忙选择
1、下拉电阻阻值
2、二极管型号,二极管电流设计2A,压降大于0.7也可以,最终到应用电路输入端为13.6V-V压降=12V多就可以。
3、P场效应管型号选择,Vds大于13V,Vgs差不多就行,阀值开启电压Vgt,没有太多理解,是不是假如Vgt=-1V,那么电路在没有外接电源的时候,Vgs=-V锂电池 小于-1V就满足条件,PMOS管导通。下拉电阻的下拉点电压是0V吗。

网友(2012-02-09):
我也来帮你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