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YI的数控电源&电子负载有了反应

楼主(2011-12-23):
几年以前(2008)就一直想做些实用的东西,我以前是在电源公司干活的,接触多的是电子负载,直流电源,刚出来那会,也没什么经验,每当在星期六加班的时候,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在的时候,我会拆开公司的仪器研究,公司所有的仪器都被我开过封,hi,要是老板知道了非开除我不可,很多仪器都上万啊,那时公司用的博计负载坏了,每修一次都上千,我看着就不服,就拆开研究,竟然搞懂了工作原理,吗滴,每次就是坏了个MOS管,才两块钱的东西,去修竟然要1千多,琢磨着竟然自己想做一台电子负载,估计大概能达到买的3/5的性能,但成本却是1/N,想找一款强悍的单片机,最新看重的是avr,就这样我遇到了本网站,此次以后我每上网都要来这看看,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东西还没做出来,我离职了,搁置起来了,过了一年后,又翻出来玩,不过我换PIC的单片机了,原因吗?就是所在公司有PIC的烧录器,但感觉10位的分辨率不够高,又买了16位的AD7055,但是又没征服AD7055,2010年看到春风大师用的STM32效果不错,我也果断的看上了它,画板了,回来贴上芯片,竟然灯亮了,那一刻,我好高兴,现在东西还在慢速的进行中,因为上班没时间弄他,又快过年了,没多少闲工夫,大概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把它搞定,到时如果大家看的上,东西出来后,公布给大家,它将是一台可调电源与小功率电子负载(60W)的杂交产物,先上几张图给大家瞧瞧。

楼主:
AVR时候 (原文件名:1129_2314.jpg)

网友:
顶一个!感觉LZ说话很有意思,呵呵,有430哥的语气吧,感觉喔,别拍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比不上430,我是几年资历的潜水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公司的,星期六,在公司里悄悄地干

网友:
做完能开源出来就好了 到时仿做一个 呵呵

楼主(2012-04-03):
回来汇报一下

楼主:
装上了散热片老化了几个小时

楼主:
装上了变压器

楼主:
观察纹波还不错,比较稳定

楼主:
上传一下原理图,可能存在个别小问题

楼主:
再传一张

楼主:
继续上图,部门购买了台好示波器,给我用上了,不过有点不误正业,不过没有影响正常工作。

楼主:
虽然加了电阻,功率部分的两只管子均流不是很好,5A时发现一只3A多,一只1A多,如果用作10A的电子负载差异更大,所以到后面加了个均流电路,效果不错,加上后两支管子只有几十MA的差异。

楼主:
调改了前期发现的一些问题,又加了MOS的均流电路,改版了,新板回来了

楼主:
焊好第一块没反应,囧

楼主:
芯片不好拆,又重新焊了一块

网友C:
均流电路能发一下吗,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均流电路能发一下吗,研究研究

其实也很简单的

网友:
文件不能预览?

网友:
收藏了,有时间也折腾一个

网友D:
楼主真是发烧级的玩家,羡慕中

网友E:
楼主有钱人啊!!!mark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是发烧级的玩家,羡慕中

顶级说不上,无证电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钱人啊!!!mark标记一下!

除了板是我的,其他的装备都不属于我。

网友F:
打样板花了不少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样板花了不少米吧

找熟人打的,一次350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熟人打的,一次350左右。

两个得700大洋了。穷学生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得700大洋了。穷学生伤不起啊...

实验室的电源那电位器调压的,拧一下没点分寸,半年下来,电位器都接触不良了,安捷伦的好啊,但得有米买吧,所以做出来了还是很有实用意义的,出来几年下来也烧了几千块了,什么都没看到,这个东西怎么着也要做完他,我以前也是穷学生,现在也不是有钱人,多锻炼锻炼,能做出一些东西来,心里还是踏实点。

网友:
有前途啊!

网友:
有付出才会由所得的,努力吧

网友:
过段时间来报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调改了前期发现的一些问题,又加了MOS的均流电路,改版了,新板回来了

两个管子,就用两个运放对电流单独进行采样反馈,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个管子,就用两个运放对电流单独进行采样反馈,不是更简单吗?

没试过,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H:
成品电子负载仪器基本上是双环控制的,即一个电流CC内环和一个CV/CR/CP外环。测试开关电源拉载还需要动态Hi/Lo控制,OCP控制。
老化用的电子负载,功能就简单很多了;基于成本考虑,电流信号放大环节都被取消了;所以控制环OP的零飘可要小心,几个mV可要人命。
有时间的话,可以多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成品电子负载仪器基本上是双环控制的,即一个电流CC内环和一个CV/CR/CP外环。测试开关电源拉载还需要动态Hi ...

所言极是,以后关注一下这方面。

楼主:
板子跑起来了

电压很稳定,纹波不大3MV左右

电压用软件校验比较满意

买了外壳,塑料的,便宜强度还不错,比较好加工
变压器是买了台200元的30V/5A拆的。

楼主:
首台电源的制作完成还算顺利,前前后后花了大概半年多。下面进一步完善一下软件,补充一下与上位机的通讯功能,顺便老化一下机子,准备再做十台,到时发视频。

楼主:
图片有点乱,大家将就看一下吧!

网友I:
酷尔!我连电子负载的原理还不明白

楼主:
原来打算把电源电子负载整合在一起,后来想想那样不好,如果误吧电源当负载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负载另外搞一台,制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酷尔!我连电子负载的原理还不明白

道理很简单,就是让大功率三极管或者MOS工作在放大区,能控制在他上面消耗的功率,做好散热处理,做起来确实不简单。

网友:
楼主的综合能力不错。我也准备做一个高频可调电源。效率做到90%以上。用于高档的充电器。

网友J(2012-05-03):
可以开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开卖了吧.

兄弟有兴趣吗?下次做板捎上你,一个月左右。
个人感悟:自己做一件东西,很过瘾的喔,既可以学习一下STM32F103的单片机的应用,也可巩固一下基础的电路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多了一台你可以写程序,为所欲为的电源,没有损失。

网友:
主要问题在于,还没有搞清楚原理图呢.

楼主(2012-08-09):
又打板了

网友:
套件或成品卖多少钱一个

楼主:
华为 P1拍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楼主的电源具体参数怎么样?关注一下,最近想买个电源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打样板花了不少米吧

你的头像碉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头像碉堡了。。。

头像是头像啊,本人纯属菜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VR时候 (原文件名:1129_2314.jpg)

不错呀,多谢分享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电源具体参数怎么样?关注一下,最近想买个电源

我刚定做的变压器可以做到30V 可调,电流可以达到6A。

楼主:
新的变压器去了200多,我想要个150W的,结果做了个200W的,性能还是不错。

楼主:
这次这台有点骚,全手工打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这台有点骚,全手工打造。

新上的壳子不错~关注楼主的新动作

网友(2012-09-21):
哈哈,看到楼主的图片里有一个人流宣传的扇子,第一反应好像在深圳,因为到处都是那种扇子,

网友:
东西非常棒,期待楼主进一步的作品

网友M:
(*^__^*) 嘻嘻……看了楼主的电源,我也做了一个仿照春风大侠的原理(和楼主一样)。不过我是用AVR做的昨天刚初步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M:
(*^__^*) 嘻嘻……看了楼主的电源,我也做了一个仿照春风大侠的原理(和楼主一样)。不过我是用AVR做的昨天 ...

不错!!

网友N:
其实就一个仿春风电源,  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网友O:
我能否问一下,电子负载时如何防止反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实就一个仿春风电源,  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在大的方案上有些相同,很多细节都不同,代码全部自己写的,达不到预期效果?此话怎讲?我用着感觉效果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能否问一下,电子负载时如何防止反接的。

目前还没有防反接功能。

网友:
顶楼主,制作很漂亮,能有这样的环境DIY也是一件乐事。

网友(2012-10-26):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P:
我也做过个数控电源,觉得不满意又拆了。自己做过程中能学习一些知识。不过要是用的化还是买商品的比较划算。

网友Q:
板子做的很漂亮,弄得也很专业,下面提点意见。QFP大芯片焊的惨不忍睹,可惜了那么漂亮的一块PCB,本来一看板子认为是精品洋货,焊完之后感觉是山寨中的山寨。第二所有近照都是虚的,用的相机是个远视眼,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故意拍成这样的,而且还曝光不足,很黑。

网友R:
引用 楼主:
又打板了

板子上那个很粗的走线为什么不加阻焊层啊,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R:
板子上那个很粗的走线为什么不加阻焊层啊,求解答

哪根最粗的导线没有加阻焊层啊?那个板我也觉得画的太随意了,我又重新新画了,下面才是我最新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Q:
板子做的很漂亮,弄得也很专业,下面提点意见。QFP大芯片焊的惨不忍睹,可惜了那么漂亮的一块PCB,本来一看 ...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说道焊接,我也拿了六年烙铁了,但对这种QFP的器件还是不太很容易搞定,是的,排除其他的不说,就把板做干净了,整洁了,他的品味都可以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后面我想是不是要开个钢网来贴片,要做好一个东西真的要对他去花心思,关于照相的问题,有时为了图方便,用手机拍照,所以效果不理想,下面是刚焊的板,还没有洗板,看看有进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也做过个数控电源,觉得不满意又拆了。自己做过程中能学习一些知识。不过要是用的化还是买商品的比较划算 ...

确实想一次做出一个很成熟的电源不容易,我这个目前都做第三次了,还没有达到很理想的状态。如果只是用的话,直接买台最省事了,但是买台好的价格也不便宜啊!自己做?这个怎么去说呢?如果有这方面兴趣,那是乐在其中,功能全在自己的掌握中,还能积累不少技术经验,你要把他当一个项目来做,受益匪浅,如果全都能拿下,东西出来啦!你说他能不能相当于一两年的工作经验能,当然是对与没经验的菜鸟来说,其实这个东西包含了软硬件,以前玩单片机总觉得没有过瘾个,只是停留在开发板,和是搭个小系统,总觉得有欠缺,不是完整的,但是有一天你能在一个系统中去实际应用了,哪感觉是不一样的,即便是简单的应用。停留在开发板上的学单片机,你就像面对的是一个充 气 娃娃,应用的去学单片机,就像是面对一个真实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

楼主:
刚打好的一套,待调试:

网友R:
引用 楼主:
哪根最粗的导线没有加阻焊层啊?那个板我也觉得画的太随意了,我又重新新画了,下面才是我最新的板:

图中那个红圈标的地方,正常情况下上面不是应该有绿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图中那个红圈标的地方,正常情况下上面不是应该有绿油么

专门给加锡用的,可以增强散热和导电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门给加锡用的,可以增强散热和导电性能。

学习了,可是为什么你不直接把那红圈中整个的覆铜都去掉阻焊层,而只是画了个粗线的区域去掉了阻焊层,这样做是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

网友(2012-12-19):
引用 楼主:
上传一下原理图,可能存在个别小问题

原理图中D06 D07的作用是什么,是怎么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