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串联使用FPGA内的DCM

楼主(2011-12-23):
请问FPGA内部有四个DCM,我只有一个40M外部时钟输入,我想用两个DCM串联(第一个DCM的输出40M作为第二个DCM的输入)产生足够多的时钟信号,应该怎么做?
谢谢。

楼主:
第一个DCM产生倍频到200M,而第二个产生48M,不能使用其它的频率,比方说:第一个产生240M,然后分频产生48M。FPGA是xilinx的Spartan3系列,只用一个DCM是很好,串联上第二个是就提示没有找到第二个DC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user guide自己添加了一个IBUFG,并将两个dcm都改成内部时钟源,编译通过,
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