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三菱PLC仿真软件,比如可以看到电机转动

楼主(2011-12-23):
RT

网友:
你最好用plc仿真加上三菱的人机仿真就能实显。

网友:
1楼正解。还有不少题!

网友:
同意1楼,三菱有专门的仿真软件,还有另一个也是做仿真的,叫GX Simulator

网友:
我刚刚上传了一个 需要自己下载来试试吧!

网友(2012-02-24):
以上所列的效果一点不佳,最好的方法是下载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带触摸屏仿真功能,在触摸屏编程软件上画上你需要的电机模型或其它形状,然后打开PLC编程软件的仿真功能,再开触摸屏编程软件的仿真功能,就可以非常直观观察到程序的步骤了。

我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仿真的,非常爽!

网友(2012-06-25):
mark 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