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FBD144 发现管脚冲突了,有没有管脚复用的好方法啊?

楼主(2011-12-24):
硬件需要一个LCD 一个SD卡 但发现这两个外设的管教是一起的,用了LCD就不能使用SD卡了,电路板很小放不下208脚封装的了,有木有方法实现这种管脚的复用? 直接驱动两种外设行不行啊?

网友A:
谁说LPC1788报价55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谁说lpc1788报价55块的???

?????  不知道,从采购那里拿的样品,不知道多少RMB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跳线……
不会吧。。。。。。。能否硬件设计成可以程序选择,又不干扰的啊?

网友:
144脚的没接触过,能映射sd卡的管脚,在144脚上只有一组么?
或者sd卡你用spi模式……

楼主:
只有一组的。。。LCD与sd冲突的,现在只能用SSP了 5555

网友:
BGA不就好了。非要用144的

网友(2014-02-23):
可以用208脚的,LCD和SD可以同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LPC1788报价55块的???

没那么多,淘宝上的价格也不至于那么多。

网友(2014-05-14):
引用 网友A:
谁说LPC1788报价55块的???

现在只要3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