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 some nets were not able to be matched 为什么?

楼主(2011-12-24):
RT,在论坛上也看到过类似的帖子,说是需要将PCB文件删除,建立新的PCB文件再在原理图中Update PCB,这个方法确实可以,但是在我PCB基本元器件排列完毕的情况下,稍微修改原理图就需要重建PCB,重新排列元器件,好麻烦啊,希望论坛里的各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

网友:
点"确定",一般改动原理图封装等之后再更新pcb就会出现,手动匹配都可以的. 最好把改动的地方检察一下.

网友(2012-01-30):
这个是因为原理图中该元件的Designator ID和PCB中的Designator ID相同,但Unique ID和PCB中的Unique ID不相同所致。
Unique ID是prtotel随机生成的,从别的地方拷过来的原理图一定会报不匹配的错误。
一个办法是在PCB中点菜单project->component links...进行手动匹配。可以随意匹配,因为protel导入PCB的重点是网络表,不是Unique ID。匹配后重新从原理图中Update PCB就可以了。
另一种办法是找到该元件,把Unique ID改成一样的。

网友(2013-10-06):
把以前的文件删除

网友(2013-11-28):
发现一个方法, 在pcb那边 选择 design -》netlist -》clear all nets。然后再重新update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6-06-14):
正式我需要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