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电路

楼主(2011-12-24):
同步整流电路有哪些典型的性能参数呢?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急死人勒

网友:
linear有一类器件叫理想二极管
实际上就是由超低导通内阻的mosfet组成的同步整流电路
楼主不妨看看他们的datasheet
不就知道有哪些典型性能参数了

网友:
找个同步整流控制器的datasheet看看不就晓得了,TI, ON的都可以

楼主:
神!说个具体型号参考下撒?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