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 有没有高速读写 SDHC 卡方案?

楼主(2011-12-24):
好像对NIOS II 对 SDHC 卡都是 SPI 方式速度实在太慢了,目前随便一颗 ARM+DMA 都比他快..
而且有要支持 FAT32 ..

不知道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
请问这个范例中的 SDIO.v 是如何加密的?
http://www.alterawiki.com/wiki/MMC/SD

Download

    * neek_ocm_sdio.zip
    * neek_ocm_spi.config kernel config to test ds1338, i2c-gpio
    * neek_ocm_spi.zip openip/gpio instead of Altera PIO
    * sdiotest.zip cache size variants

网友(2012-02-02):
送你一个开源的SDHC控制器,来自opencores.org,不过是wishbone总线的,你自己改一下。

楼主:
谢谢!这个我有了
这个也是 SD mode 1bit,速度不快,使用fifo 与 dma 方式,crc16.

ALTERA已经有整体过的,分析比较清楚,而且软件支持 FAT32,但是速度也不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我有了
这个也是 sd mode 1bit,速度不快,使用fifo 与 dma 方式,crc16.
altera已经有整体过的,分析比较清楚,而且软件支持 fat32,但是速度也不快.

能否上传工程?

网友:
同求SD卡的SDIO高速操作模式,我用了DE2-115上的SD的例子,速度实在太慢,不能忍受呀

网友(2013-03-13):
引用 网友B:
真搞不懂,这么贵的板子竟然程序这么垃圾

(1)要看用料實不實在
(2)全球使用率高不高
(3)是否符合安規的設計
(4)軟件售後服務
...以上國內沒有一家做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