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CPLD初学者,大家推荐一下开发板和书籍吧?学什么型号的合适呢?

楼主(2011-12-24):
对于CPLD初学者,大家推荐一下开发板和书籍吧?
学什么型号的合适呢?
小弟目前只想入个门,加密板子用。

网友:
《Verilog的那些事》

楼主:
谢谢回复。proteus哪个版本可以仿真CPLD呢?

网友:
去买个EPM240的板子。不要天天玩仿真。

楼主:
各位真快,谢谢。
买个开发板,买个仿真器?我不知道CPLD有没有仿真器?买本Verilog的书籍。这样就行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位真快,谢谢。
买个开发板,买个仿真器?我不知道cpld有没有仿真器?买本verilog的书籍。这样就行了吧?

硬件没办法仿真~ CPLD直接烧进去看结果就行

复杂一点上FPGA,用内部自带的逻辑分析仪SignalTrap(不知拼的对不对~)

其实没必要特意买本书,Verilog语法一天就能学个差不多(书上讲的那么多,很多都是FPGA里不允许使用的)
重要的是建模思想!!!
官方也有很多电子版的历程,比国内的那些手册翻译要强得多(这个本人在图书馆里查过,很多都是直接把英文手册翻译过来,语法不通顺,前后再加一大堆罗里罗嗦没用的内容进去)

网友:
片子建议选择altera的,书籍可以在论坛上找,很多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