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4004语音芯片的资料

楼主(2011-12-24):
(无正文)

网友(2012-04-14):
的确不是,谢谢!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了哦!

网友(2012-08-03):
没想到在这还能看到我几年前修改的ISD4004程序,很意外啊,以前我是发到csdn上的,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 播放地址的读取和显示功能 http://download.csdn.net/download/lhb292/1769974

网友:
谢谢   !找的很苦啊!

网友(2014-11-28):
ISD芯片已经好老了,价格贵不说,估计货都不好拿,推荐一下我们芯片模块方案,性价比高出ISD很多

网友:
我帮lz把代码放上来
//ISD4004是一款不错的语音录放IC,和单片机通信采用SPI方式,以下为模块提供的源程序/////////ISD4004语音播放部分/////////////////////////////
////当按下P3.5键时,从指定地址开始录音
/// 当按下P3.6键时,从指定地址开始放音
/// 当按下P3.7键时,停止当前的操作
/// 程序中的录放停部分已做成子函数,可以直接调用, 只需要输入录音的地址就行
// 录音地址的设定与芯片型号有关系,以ISD4004-16为例,ISD40044-16录音时间为16
//  分钟,即16*60=960S,  根据4004的资料,960秒可分为2400段,也就是1S的段数为
//    2.5段,即从,0000-0019H的内容为10S,
///作者:长沙致望科技电子公司 WWW.CSMCU.COM
///版本:V1.0(2008.12.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放音命令,定义常量//////
#define ISDPOWERUP      0X20           //ISD4004上电
#define ISDSTOP         0X10           //ISD4004下电
#define OPERSTOP        0X30           //ISD4004停止当前操作
#define PLAYSET         0XE0           //ISD4004从指定地址开始放音
#define PLAYCUR         0XF0           //ISD4004从当前地址开始放音
#define RECSET          0XA0          //ISD4004从指定地址开始录音
#define RECCUR          0XB0     //ISD4004从当前地址开始录音

sbit   SS=P2^0;            //LOW IS ACTIVELY
sbit   MOSI=P2^1;
sbit   MISO=P2^2;
sbit   SCLK=P2^3;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LED1=P0^1;
//sbit   LED2=P0^2;

sbit RS =P0^0;
sbit RW =P0^1;
sbit EN =P0^2;
unsigned char code tab0[]="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code tab1[]="状态";
unsigned char code tab2[]="地址";
unsigned char code tab4[]="唯见长江天际流。";
unsigned char code tab5[]="温度";

void delayms(uchar ms);
uchar add=0,status=0;////全局变量////  放音地址
uint addr[]={0x05,0x1e,0x37,0x50};
uint nnewaddr=0;
////////////////放音部分子程序,放音地址由ADDR决定////
uchar play(uint addrp)
{  uint y;
SS=0;
MOSI=0;//发送开始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20>>y)&0x01)MOSI=1;    //上电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发送结束
SS=1;//上电结束
delayms(50);
SS=0;
MOSI=0;//发送地址
SCLK=0;
for(y=0;y<16;y++)
{
  SCLK=0;
  if((addrp>>y)&0x01)MOSI=1;    //发送放音地址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发送地址结束
MOSI=0;//放音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e0>>y)&0x01)MOSI=1;    //从指定地址放音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 SS=0;
MOSI=0;//放音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f0>>y)&0x01)MOSI=1;    //从当前位置放音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return(1);   }
//////////////////////////lu音部分子程序,地址由ADDR决定/////////////////////////
uchar rec(uint addrr)
{  uint y;
SS=0;
MOSI=0;//发送开始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20>>y)&0x01)MOSI=1;    //上电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发送结束
SS=1;//上电结束
/*delayms(50);
SS=0;
MOSI=0;//发送开始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20>>y)&0x01)MOSI=1;    //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发送结束
SS=1;//上电结束
delayms(50);*/
delayms(50);
SS=0;
MOSI=0;//发送地址
SCLK=0;
for(y=0;y<16;y++)
{
  SCLK=0;
  if((addrr>>y)&0x01)MOSI=1;    //发送地址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发送地址结束
MOSI=0;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a0>>y)&0x01)MOSI=1;    //从指定地址开始录音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SS=0;
MOSI=0;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b0>>y)&0x01)MOSI=1;//从当前地址开始录音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return(2);  }

////////////////////////////////////
////////////////////////////////
uchar stop()
{
    uchar y;
SS=1;
SS=0;
MOSI=0;//放音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30>>y)&0x01)MOSI=1;//停止当前操作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return(0);}
////////////////////////////////////
//////////////////////////lu音部分子程序,地址由ADDR决定/////////////////////////
uint ad()//提取播放的位置
{  uint y,newaddr;
SS=0;
MOSI=0;//发送开始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20>>y)&0x01)MOSI=1;    //上电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发送结束
SS=1;//上电结束
delayms(50);
SS=0;
MOSI=0;//发送地址
SCLK=0;
for(y=0;y<16;y++)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_nop_();
  if(MISO==0)newaddr&=0x7fff;//接受地址
  else newaddr|=0x8000;
  newaddr>>=1;
  _nop_();
  _nop_();
  _nop_();
}//发送地址结束

SS=1;
/*SS=0;
MOSI=0;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b0>>y)&0x01)MOSI=1;//从当前地址开始录音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return(newaddr);  }

////////////////////////////////////

////////////////////////////////////
void delayms(uchar ms)
// 延时子程序
{
uchar j;
while(ms--)
{
  for(j=0;j<120;j++);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
//函数名:
//函数功能:写数据
//作者: //日期:2007.8.12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uchar i,j,tem=0xfa;
    RS=1;
    Delay(20);
    for(i=8;i>0;i--)
    {
        EN=0;
        RW=tem&0x80;
        EN=1;
        tem<<=1;
    }
for(j=2;j>0;j--)
    for(i=8;i>0;i--)
    {
        if(i>4)
        {
            EN=0;
            RW=date&0x80;
            EN=1;
            date<<=1;
        }
          else
          {
            EN=0;
            RW=0;
               EN=1;
           }
    }
    RS=0;
}

//=======================================================================
//函数名:
//函数功能:写命令
//作者://日期:2007.8.12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mand)
{
    uchar i,j,tem=0xf8;
    RS=1;
    Delay(20);
    for(i=8;i>0;i--)
    {
        EN=0;
        RW=tem&0x80;
        EN=1;
        tem<<=1;
       }
    for(j=2;j>0;j--)
    for(i=8;i>0;i--)
       {
        if(i>4)
        {
            EN=0;
               RW=Command&0x80;
               EN=1;
               Command<<=1;
         }
        else
        {
            EN=0;
              RW=0;
               EN=1;
           }
       }
    RS=0;
}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 void )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3);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
void lcd_clear_txt( void )
{
    unsigned char i;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80);
    for(i=0;i<64;i++)
    write_data(0x20);
}

//=======================================================================
//函数名:主函数
//函数功能:
//作者: //日期:2007.8.12
//=======================================================================

void disp(void)
{
    uchar i;

    write_com(0x82);
    write_data(tab0[status/10]);
    write_data(tab0[status%10]);
    write_com(0x8a);
    write_data(tab0[add/10]);
    write_data(tab0[add%10]);
//    write_data('.');Delay(10);
//    write_data(tab5[c/100]);
//   write_data('C');
    write_com(0x98);
    write_data(tab0[nnewaddr/10000]);
    write_data(tab0[nnewaddr/1000%10]);
    write_data(tab0[nnewaddr/100%10]);
    write_data(tab0[nnewaddr/10%10]);
    write_data(tab0[nnewaddr%10]);
//    write_com(0x8a);
//   write_data(tab5[shi/10]);
//   write_data(tab5[shi%10]);
//   write_data(':');Delay(10);
//    write_data(tab5[fen/10]);
//   write_data(tab5[fen%10]);
//   write_data(':');Delay(10);
  //  write_data(tab5[miao/10]);
  //  write_data(tab5[miao%10]);
write_com(0x88);
    for(i=0;i<4;i++)
    {
        write_data(tab2[i]);
    }
    write_com(0x80);
    for(i=0;i<4;i++)
    {
        write_data(tab1[i]);
    }
/*  write_com(0x90);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2[i]);
    }

    write_com(0x98);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4[i]);
    }*/
}

   ////////////////////////////////////
void main()
{  Delay(1000);
    lcd_init();
    lcd_clear_txt();
while(1)
   {if(K1==0)
      {delayms(50);
       while(K1==0);
        ///松手判断
   // LED1=0;
   // LED2=1;
       //addr=0X05;/////从0X05单元开始录音
status=rec(addr[add]);
    P1=0XFF;}
   if(K2==0)
      {delayms(50);
       while(K2==0);
   // LED1=1;
   // LED2=0;
     //  addr=0X05;//从0x05单元开始放音
status=play(addr[add]);
    P1=0XFF;}
   if(K3==0)
      {delayms(50);
       while(K3==0);
       add++;
       if(add==4)
       add=0;
// LED1=1;
// LED2=1;
status=stop();
nnewaddr=ad();
//停止录放
P1=0XFF; }

    dis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