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两个always块中对同一变量赋值?

楼主(2011-12-24):
最近在看夏宇闻的《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里的eeprom设计,其中eeprom的verilog程序代码中出现了对同一变量赋值的状况。
always @ (negedge sda)
     if(scl == 1)
        begin
          state=state+1;
          if(state==2'b11)
            disable write_to_eeprm;
        end

always @ (posedge sda)
     if(scl==1)
        stop_W_R;//这里有对state赋值的操作:state=2‘b00
     else
        ……………………
也就是说,在上面两个always块中,都对state有赋值操作。
对此我不是很明白。我在ISE7.1中写了上述代码,但是编译不通过,错误信息是:Only one always block may assign a given variable state[1:0]
但是书本上的程序应该是可以通过编译的(虽然不可综合)。那么是不是有什么设置可以让ISE忽略掉这种错误呢?
我对FPGA的学习很浅,很多问题不太清楚,还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always @ (negedge sda)

always @ (posedge sda)

这里一个是降沿,一个是升沿。。。。。用的时钟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always @ (negedge sda)
always @ (posedge sda)
这里一个是降沿,一个是升沿。。。。。用的时钟不一样

肯定不是这个原因,就算是在不同边沿,编译时一样会报错。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always @ (negedge sda)
always @ (posedge sda)
这里一个是降沿,一个是升沿。。。。。用的时钟不一样
肯定不是这个原因,就算是在不同边沿,编译时一样会报错。

我刚学  我估计应该也是这个原因  双沿好像是要专门的双沿触发器  才能综合吧 错了勿怪。

网友:
always @ (negedge sda)
     if(scl == 1)
        begin
          a=a+1;
          if(a==2'b11)
            disable write_to_eeprm;
        end

always @ (posedge sda)
     if(scl==1)
       b;//这里有对b赋值的操作:b=2‘b00
     else
        ……………………

最後增加...................................
或是

always @ (sda)
         if(scl == 1)
            c <=a;
         else
            c <=b;

assign  state =c;
或是
assign  state = a | b;  //或 assign  state = a & b;

楼主:
十分感谢LS各位的关注。看来也只能增加一个变量来实现两个always块之间的同一变量赋值了。
不过还是希望了解一下,不要求综合的话,有什么办法能使其编译通过呢?我暂时只需要可以仿真就行。

网友:
十分感谢ls各位的关注。看来也只能增加一个变量来实现两个always块之间的同一变量赋值了。
不过还是希望了解一下,不要求综合的话,有什么办法能使其编译通过呢?我暂时只需要可以仿真就行。
你能描述你的硬体吗?
你有看过 2 个输出撞在一起的电路吗?(一个输出"1" 另一个输出"0" 不会烧掉吗?)

Verilog 与 VHDL 都是硬体描述语言,不是C++!!!

楼主:
恩,硬件的话应该是不会这么写的,不过如果只是仿真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毕竟书上的程序已经这么写出来了,但是我就是没编译通过。不知道是不是软件设置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硬件的话应该是不会这么写的,不过如果只是仿真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毕竟书上的程序已经这么写出来了,但是我就是没编译通过。不知道是不是软件设置有问题……
那家书会怎样写,除了作者~~~国小没毕业

网友(2012-02-10):
在两个always块中对同一变量赋值,是不可综合的。
一个寄存器不可以有多个输入源。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两个always块中对同一变量赋值,是不可综合的。
一个寄存器不可以有多个输入源。

严重同意

网友:
always @ (negedge sda)
     if(scl == 1)
        begin
          state=state+1;
          if(state==2'b11)
            disable write_to_eeprm;
        end

always @ (posedge sda)
     if(scl==1)
        stop_W_R;//这里有对state赋值的操作:state=2‘b00
     else
always只是触发条件,只要下面赋值争对不同变量就行了,一个变量不赋值两遍就行。
只是个人理解,有出入请谅解。

网友:
不可以的,只能在一个always里面

网友(2014-03-17):
非法的 不能在两个always块里 对同一个变量赋值

网友:
可以 使用 一个always里面用or 包含l俩个条件。然后判断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来分出上升还是下降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always @ (negedge sda)

不会是这个原因,quartus是不允许在不同always对同一个变量赋值的,他会不知道最后是什么值的。Verilog不是顺序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