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己做led点阵屏,想知道硬件方面如何驱动。。。

楼主(2011-12-24):
led是贴片的白光
电流在一个20ma
我做的是8×25的
但是单片机驱动能力太弱
想知道硬件怎么设计才能正常驱动的了这么多的led
我自己做着玩
就是全部开着的时候当台灯用,关台灯之后就可以显示时间
程序部分自己搞定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没人回复,那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行stp4953驱动 ,列74HC595驱动
8x25的点阵显示数字跟字母还行,汉字就不好说了。

楼主:
晕,没人回答,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找到uln2803,买几片回来玩玩

网友:
什么年头了还用2803,直接换5024或者5026之类的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谢谢,自己找资料去。。。

网友:
一片HT1632C搞定,连扫描都省了,只要写ram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公司还是这么用的

网友:
向要做pwm的就5042 5050多嚣张

网友:
到网上搜搜点阵屏吧,N多电路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QQ576205807希望能取得你的联系,也有这个打算啊!驱动方面知道点!布线也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现在想好了,th1632和mbi5024都买几片回来玩玩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HT1632这个芯片如果用来玩还可以,如果商业用,不可取。移动时会抖动。且无法消除

网友:
使用译码器...我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我试试看,看看效果自己玩玩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做了一个16*16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2012-07-24):
我也做了一个16*16点阵   可以显示汉字  而且可以上下左右移动哈

网友:
如果自己玩玩,可以用三极管

网友:
STC12C5A60S2 点扫描 有推挽输出 输出电流20MA 还有灌电流输入 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