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目前淘宝上销售过千的3通遥控玩具飞机的红外编码,有偿呀

楼主(2011-12-24):
目前在做一个东东的测试,需要淘宝上销售量大一点的3通小飞机的红外编码,销量不大的司马的也行。这里就不贴链接了(有广告嫌疑)。

    自己抓过司马S107的红外发射的码值,将油门推到一个值之后,发现红外的码值居然还是在变,不知道是没有做好还是咋的。

    有没有搞过这个的朋友,帮帮忙呀

网友:
这个自己用单片机写个很难么?

楼主:
要是自己写是不难,关键是不能动飞机呀。要做的测试和飞机有关,只能动遥控器

网友:
呵呵,猜到楼主是要做什么了,用IPHONE之类做红外遥控是吧。

“将油门推到一个值之后”,是最大值吗?玩具遥控器没那么好的稳定度,如果不是最大、最小值,其他位置编码跳几个数完全正常。
话说,红外又没加密,看一下编码有那么费劲吗?最多2个小时能知道编码格式了吧——我4年前看过小黄蜂的红外码,1个半小时搞定。

这个知道吗?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10766375307&prt=1324717502617&prc=1
我把它的软件装在我的IPAD上看过,用示波器直接量音频,编码挺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牛哦,是做这个。已经支持了几款。但是现在想继续做下去。

找了个搞这个很熟悉的朋友,示波器、红外分析仪双管齐下,愣是没有分析出来

网友:
我没用过红外分析仪,但我猜它未必管用。因为遥控飞机没有必要遵守红外协议,怎么表示数据,完全可以自定。再考虑到玩具飞机不可能用高性能的单片机,所以格式绝对是怎么简单怎么来的。
而且不排除有些红外遥控直接使用脉宽时间表示控制量,如果这时还往数据格式上想就大错特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玩具飞机上用的单片机倒是很低端的,但是红外的编码也未必简单哦。我们做过几款了,有些简单,有些死活就分析不出来

网友(2012-08-23):
看来这个问题坛子里面没有人会啊,有个兄弟也问了,没有得到答案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不行吗?

网友:
我之前也做过类似的工作,其实说到底就是红外线编码中的较验位解不出来。
油门,转向,前后的数据都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变化,较验位是比较难算的,在单片机里可以将上述数据求和,相与,异或等方式进行较验,所以比较难解!
另外,听说IP4S已经封了耳机输出口,不知道是不真的,如果是真的那么这个产品的存活周期不会长了。

网友:
是哦,忘了还有校验的问题,这个就只能猜的了。封耳机口是不可能的,不然怎么听歌。

网友:
为何不去联系厂家

网友:
S107的编码没有校验位

网友:
抓几个波形给大家看看呗,没有图瞎猜,这样说也是没用的。

网友(2012-10-03):
楼主,遥控飞机的编码解出来了吗?

网友:
我已经成功解出来两款飞机了,得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