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喇叭,有图?

楼主(2011-12-24):
听音乐时发现声音不平衡,偏向一边,检查了一下又发现有个喇叭不响,后来我就把它拆下来;
喇叭居然这样子坏(拍照的东西太差了,所以图片不太好):

标签 (原文件名:照片 003.jpg)

小弟想请教这是什么牌子的喇叭;买来换的时候参数(尺寸、功率、阻抗)一样牌子不一样是否能代换?

网友:
喇叭不认识,如果尺寸、功率、阻抗都一样,是可以换的,但是你另外一只箱子用的还是原来的喇叭,有可能换了以后两边声音不一样的,

楼主:
这几天我到过好几个卖喇叭的地方了,人家没有跟我这个一模一样的,唉...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你就找120W,8欧,尺寸一样的,在买个好了。

网友:
必须换整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