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的 多进程操作系统 -- 第三方GUI支持(ucGUI3.98,支持触摸屏操作)

楼主(2011-12-24):
该系统除了支持原生版的GUI之外,为方便大家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移植了第三方GUI:ucGUI(3.98).
由于版权问题,ucGUI并不集成到该系统内核中,而作为通用
的用户APP(应用程序)方式运行于原生的GUI/内核平台之上.

用户APP可以同时使用系统原生GUI和ucGUI(支持触摸屏和键盘,和硬件无关).

以下是 ucGUI的APP工程源码(ADS1.2):

网友:
我用过楼主发的系统,还开源了。。很不错啊,对我们新手来说,太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部开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过楼主发的系统,还开源了。。很不错啊,对我们新手来说,太好了。。。

在哪开源了?求链接!

话说这效果比刘的原生GUI惨淡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用过楼主发的系统,还开源了。。很不错啊,对我们新手来说,太好了。。。
在哪开源了?求链接!
话说这效果比刘的原生gui惨淡多了

支持第三方GUI,目的是让使用者有更多的选择,使用者可以按实际情况来选择或增加适合自己的GUI组件.
在该系统的下一版本中,我在考虑是否要将原生的GUI丛内核中单独分离出来,用户可自行配置是否使用
系统原生的GUI组件,以减少系统资源占用.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啊,强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用过楼主发的系统,还开源了。。很不错啊,对我们新手来说,太好了。。。
在哪开源了?求链接!
话说这效果比刘的原生gui惨淡多了

旧版的GUI将会放弃,最近在重新设计一款全新的GUI内核:
所有函数体都丛0开始重新设计,但主体架构不变,依然是win32风格;
新的GUI支持旧版99%的功能和API,且资源占用大幅降低,
新的系统(OS+GUI+FS)可以运行在STM32平台.

楼主:
新版 OS+GUI内核 RAM/ROM资源占用参考如下:

OS( Process + Thread + Mutex + Semaphore + Queue + DeviceManager ):
ROM:     13KB
静态RAM: 10KB
动态RAM: 4KB

GUI( Screen/Memory绘图输出 + 区域运算/裁剪 + 窗口管理 + 虚拟定时器 + 输入事件管理 ):
ROM:     40KB
静态RAM: 10KB
动态RAM: 20KB

网友:
我对楼主的ADS编辑器的配色方案感兴趣,看起来很舒服,咋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时候放源码啊。。期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对楼主的ads编辑器的配色方案感兴趣,看起来很舒服,咋整的?

把这个文件解压并导入到ADS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对楼主的ads编辑器的配色方案感兴趣,看起来很舒服,咋整的?
把这个文件解压并导入到ads就可以了:

cool,成功了,谢谢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对楼主的ads编辑器的配色方案感兴趣,看起来很舒服,咋整的?
把这个文件解压并导入到ads就可以了:
cool,成功了,谢谢楼主!

这个应该比默认的配色方案舒服多了,眼睛不容易疲劳,各类型字符一目了然.

网友:
回复 楼主:

旧版的GUI 放弃 能不能开放源码 学习学习啊

网友:
"新的系统(OS+GUI+FS)可以运行在STM32平台"

希望能支持所有的Cortex-M3,出来小弟一定鼎力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新的系统(os+gui+fs)可以运行在stm32平台"
希望能支持所有的cortex-m3,出来小弟一定鼎力支持
CM3芯片型号还没确定,如果使用 中文显示 和 FAT长文件名,
ROM需至少512KB,RAM至少64KB;
推荐CPU平均性能 50 DMIPS以上.

网友:
头像怎么不是圣斗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头像怎么不是圣斗士了

换头像了

网友:
这个很强啊,要学习啊

网友:
如果能压缩到 30K 左右就比较好,516K的STM32也不是很多人使用吧?

我用的是64K的STM32

楼主(2012-02-08):
回复 网友F:
如果能压缩到 30k 左右就比较好,516k的stm32也不是很多人使用吧?
我用的是64k的stm32

资源文件(图标,字库,Unicode转换表)占用了大量的ROM空间,
如果将功能裁剪得太过于精简,这个系统就没什么实际意义了.

网友:
如果用在STM32
字库可以精简,
Unicode转换表 就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目前,完整的GUI部件( GDI/内存DC + 字体管理 + Z序裁剪/区域运算 + 窗口管理 + 事件管理(键盘/鼠标/触摸屏) + 消息队列 + 控件 + 图形驱动 ),
占用ROM已经达到67KB(使用ADS1.2编译,32bit ARM 指令,默认优化等级)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好啊 ,什么时候放放源码 大家也学习学习 期待。。。

网友:
在STM32里,用MDK最爽了,搞MDK的版本。

网友:
正需要这个呢,移植GUI,绝对好东西啊!!!

网友:
LZ,能不能开源sdboot的源码,最近在研究,试着写了一个,但总跳不到main执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CM3版本的系统是否仍然支持APP和OS分开编译的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知cm3版本的系统是否仍然支持app和os分开编译的模式?

当然是可以支持的,目前不能在CM3上支持多进程,其它功能100%支持的.

网友:
赶紧出来啊 期待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希望早点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会等待合适的时机公布.

网友:
这个很好呀!!!学习了

网友(2012-08-22):
楼主的,新版GUI和OS 可以基于M3 版本的,什么时候可以放出来呢?期待中.........

网友(2012-09-29):
中秋加国庆,期待楼主大作

网友(2013-03-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头像怎么不是圣斗士了
------------------------------------------------------ ...

头像是你本人?

网友(2015-09-01):
无意中发现,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2017-06-17):
这个ucgui那就是 直接调用操作系统接口绘制的咯?这样就当窗口话的程序咯?这样效率会不会有所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