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在linux下用过vim+project这个插件吗?请教如何调用管理窗口

楼主(2011-12-24):
我按照文档输入
Project
:\C(shift+c)
然后没有看到:
Enter the Name of the Entry: ProjectSrouce (项目名称)
Enter the Absolute Directory to Load: /home/Project/src (项目根目录)
Enter the CD parameter: . (“.”为当前目录)或者和项目根目录一致
Enter the File Filter: (符合条件的源文件)

提示的图片为:

输入\C (原文件名:2011-12-24 18-36-39.jpg)

提示错误 (原文件名:2011-12-24 18-36-54.jpg)
这些提示,请问该怎么使用Project呢

网友:
试了下,只需要输入\c就是创建一个项目配置
\C也是不需要打:
你试试看

网友:
http://www.cppblog.com/DrMagic/archive/2007/11/19/36964.html
这是中文文档,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我已经找到问题了。
是我太盲目了,我一直认为会在vim的左侧窗口中出现:
Enter the Name of the Entry: ProjectSrouce (项目名称)
Enter the Absolute Directory to Load: /home/Project/src (项目根目录)
Enter the CD parameter: . (“.”为当前目录)或者和项目根目录一致
Enter the File Filter: (符合条件的源文件)
这些提示,实际上这些提示是出现左下角的命令行下的,因为看别人的说明文档中总是提到开始的时候左侧栏是没有初始化的,所以是空的,所以就草率的认为这些提示应该出现在左栏里,刚才的所有测试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左侧栏了,完全忽视了下面的命令行,需要检讨一下。不过这样的注意力很像是滤波的过程,没有关注的完全忽视了,不够细心。

网友:
呵呵,用vi的都需要慢慢去习惯它
别急,慢慢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