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示波器的前端能不能达到1M的阻抗?

楼主(2011-12-24):
仿真了几种射随(运放,MOSFET)前端输入阻抗,发现1MHz的时候输入阻抗已经只有十几K,10M就更不用说了
示波器真能保证全频段都有1M输入阻抗吗?

网友:
我们的示波器就可以保证,有测试过

网友:
不可能全频段1M输入阻抗的。

示波器的1M是电阻,还有一个电容参数,改电容与电阻并联,总的阻抗是随频率变化的,频率越高,阻抗越小。

所以,高频时,需用10X探头,应为它的电阻更大,电容更小

网友:
1M欧的阻抗是指直流阻抗,不是输入总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