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d1209的问题(懂线阵CCD的请进)

楼主(2011-12-25):
我做的系统是fpga+线阵ccd,写好了ccd的驱动后,用示波器看了一下tcd1209的波形,电压为4.93V,波形如下:

ccd的输出信号 (原文件名:os.jpg)

我用的ad是AD9945,AD9945的datasheet上说进入ad的信号要求在4.2v以内,ad9945提供的电路图如下:

也就是说ccd的输出在进入ad之前需要经过一个0.1uF的电容,手册上说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完成直流重建,我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进入ad的信号,波形没什么不同,但是电压为43mv,听一些网友说ccd的输出信号在进入ad之前要做一个放大处理,进入ad的信号差不多有几百毫伏才算正常,不知道该怎么做个放大处理,对于tcd1209有太多的困惑,希望懂的人给我点帮助,谢谢了,我的qq 516109561

网友:
不是说要给ADC的信号要有几百mv,而是CCD的输出信号,一般有几百mv,一些CCD能够达到1V以上,当然,我说的是不包括直流分量。

网友:
电容不要动 在后面接放大电路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LM358搭了一个同相放大电路,电路如下:

放大之前的CCD输出信号为:

但是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如下:

放大的波形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很困惑,求解答

网友B:
1209 输出加个三极管,然后用104耦合到 ad9945上就可以了。没你想的那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tcd209的预放大电路如下:

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tcd209的预放大电路如下:

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输入输出你接反了吧

网友(2013-12-0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同学 您做过TCD1209 能不能给我提供点帮助?刚好毕设要用到!感激不尽

网友:
不少线阵CCD的手册上都有类似的输出电路

网友(2014-09-3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 ...

楼主搞好了吗?三极管放大可行不?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B:
1209 输出加个三极管,然后用104耦合到 ad9945上就可以了。没你想的那么麻烦! ...

大佬可以加个私聊一下吗160679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