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杨示波器也有1G带宽5G采样的机器

楼主(2011-12-25):
这个是他们的网页,最高有1G带宽,5G采样,不过好象没有探头供电的样子.
这个和普源的基本相当,代表了国内最高水平了,不过好象还没弄出来,没有详细的介绍,绿杨的很多示波器在淘宝上基本就没有, 难道是只有宣传,产品根本就是没影子的.

网友:
唉,和老外的差距还是太大啊,三年前就在用Tek 12G带宽的了。

网友:
-回复【1楼】leavic
----------------------------------------------------------------------
  那嘎达也曾经辉煌过,最一开始抄上海无线电厂,后来又抄泰克的模拟示波器,到后来把泰克示波器上的一个通病给搞出来了,泰克也没搞出来哦。后来泰克派人来考察,绿杨厂拿盒饭招待他们。。

网友:
不会,中国造不出高速ADC,人家也不卖给你,这条就等于判了死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中国造不出高速adc,人家也不卖给你,这条就等于判了死刑!

我们可以用10片双通道250M的国产ADC拼出5G来,只要时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1楼】leavic
----------------------------------------------------------------------
  那嘎达也曾经辉煌过,最一开始抄上海无线电厂,后来又抄泰克的模拟示波器,到后来把泰克示波器上的一个通病给搞出来了,泰克也没搞出来哦。后来泰克派人来考察,绿杨厂拿盒饭招待他们。。

。。。如此了解啊~

网友:
我们学校很多示波器都是绿杨的。

网友:
绿杨?别提了……

网友:
个人认为多片并联有个极限,受到片子的带宽、采样时间限制,不能一路并上去的
真正的高速片子,应也不难搞,不就是高速比较器而已吧,加上足够补偿8位精度应该没问题,
国内的企业急功近利,没人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投入资金研发
中国各方面都太需要沉淀了,没50年不行,50年后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学校很多示波器都是绿杨的。

用绿杨哪款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听以前设计院里那些老人说的,确有其事也好,道听途说也罢,没法考证了~~

网友:
有个问题:我见过采样都是带宽的10倍的,如果5倍,是不是有缩水之嫌疑?或者说偷换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个问题:我见过采样都是带宽的10倍的,如果5倍,是不是有缩水之嫌疑?或者说偷换概念。

泰克这种不少呢,包括agilent的,500M采样率,100M带宽的老机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理解的带宽是能采集的带宽,不是输入带宽。我看一般的采样率和采集带宽是10倍,这样一个方波(正弦)有10个点,比较准确。
胡子叔,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理解的带宽是能采集的带宽,不是输入带宽。我看一般的采样率和采集带宽是10倍,这样一个方波(正弦)有10个点,比较准确。
胡子叔,是这个意思么?

这里讲的带宽我认为就是模拟带宽。对于采样就一个采样率指标吧?没听过可采集的带宽这种概念。

以我的理解,出现500M采样100M带宽这种机对于T及A的原因,是相对于这两家做示波器的基础,模拟带宽不是问题,那个年代弄高采样率是问题,于是采样率按照他们的能力做最大,而模拟带宽对他们来说随便弄个1G都轻而易举。

换句话说,对于500M采样的示波器,也许对于使用者来说,50M带宽就够了,但人家在成本不上升太太多的情况下,多送50M带宽,换来带内的平坦,这是双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明白啦。模拟带宽这个指标相对采样太慢,其实意义也不是特别大。

网友:
胡爷资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