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都 用什么清除掉转印后留下的碳粉?

楼主(2011-12-25):
RT 做过的来说说吧

网友:
厨房的钢丝球。

网友:
砂纸 蘸水擦

网友:
在水里面用细砂纸檫,檫完吹干,涂上松香水

网友:
砂纸蘸水!

网友:
汽油。谁用谁知道。

网友:
那种洗板水闻着就是汽油的味道,估计也是汽油但挥发要慢。

网友:
细砂纸比较好用

网友:
汽油。谁用谁知道?

网友:
俺用美工刀的刀片刮~~~

你试试?

网友:
我用的是1000#水砂纸,在水笼头下边用水冲边打磨,效果很好也很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钢丝球不错,砂纸摩擦声音太难听了,听着心理发毛

网友:
去超市买点去污粉 亲亲 沾点水  一擦就OK

不行 你试试!

网友:
丙酮清洗最佳,非常快也没损伤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用美工刀的刀片刮~~~
你试试?
我只刮焊盘部分,不需要很干净,用带助焊剂的锡丝焊接

网友:
细砂纸 水磨

网友:
硝基底漆稀释剂,800ml/22RMB,很好用,用卫生纸沾点就可以擦干净
用牙刷沾了刷板子,很干净,但是差点的器件marking或者电阻色环可能会被洗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水里面用细砂纸檫,檫完吹干,涂上松香水

方法相同!!握手一個

网友:
用砂纸直接打磨掉

楼主:
谢谢大家,还是细砂纸沾水好干净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