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学习板上为什么必须将P1.7口的变为输出信号才能进入接下来的P1口中断,就是下面的

楼主(2011-12-25):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BoardConfig.h"

#define keyin    (P1IN & 0x0f)

void main( void )
{
    u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BoardConfig(0xb0);                  //关数码管和电平转换,打开流水灯

    /*------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等待8MHz晶体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BCSCTL2 |= SELM_2 + SELS;           //MCLK和SMCLK选择高频晶振

    TACTL |= TASSEL_2 + ID_3 + MC_1;    //计数时钟选择SMLK=8MHz,1/8分频后为1MHz

    P1IES = 0x0f;                       // P1.0~P1.3选择下降沿中断
    P1IE = 0x0f;                        // 打开中断使能
//    P1DIR = 0x00;
    P1DIR = BIT7;                       //设置P1.0~P.3为输入状态,P.7为输出
    P1OUT = 0x00;
    P2DIR = 0xff;
    P2OUT = 0xff;
    P6DIR |= BIT7;                      //蜂鸣器对应IO设置为输出
    P6OUT |= BIT7;

    _EINT();
    LPM1;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