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3.3v的传感器比较贵,一直担心怕电源稳压模块出故障,然后烧了那些芯片,有什么办法可

楼主(2011-12-25):
我在做电子模型,手边有一些3.3v的传感器,蛮贵的,现在供电是通过220-15v的电源适配器,交流转直流,然后再通过稳压芯片转到3.3v,现在我总是担心怕电源出问题,烧了传感器。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吗?

网友:
可控硅 + 保险丝

网友:
3.3的稳压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保险丝的原理是不是说当电压模块坏了,电压突然变得很高,这个时候传感器的电流相应增加,保险丝断开?会不会来不急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前面的稳压模块坏了,稳压管也顶不住的吧,毕竟要15v了?

网友:
过压时触发可控硅导通直接短路使保险丝烧掉。

网友:
先稳压到5v,在稳压到3.3v?

网友:
回复 楼主:

稳压电源,并设置电流限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是5V再到3.3V,然后加保险丝+齐纳或者tvs(3.3V左右的)+较大电容(传感器供电端),再给传感器。很多稳压管在上电时候输出端尖峰电压容易超过稳压值,个人觉得压差大的时候最好是多级稳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15稳压到3.3v,用稳压芯片的,就怕稳压芯片突然坏了,那传感器必然要烧掉,很心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用稳压芯片稳压的,就怕稳压芯片突然坏了,那传感器必然要烧掉,电流限制是怎么弄?加限流电阻还是加保险丝?或者还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不少3.3V电源芯片都有短路保护,问题可能在于达到短路电流时,你的传感器已经报销了,所以根据实际情况可能还要在3.3V电源芯片前面再加保护电路来限制电流。
    你可以15V,经过一个降压电源芯片到9V,9V再通过三极管等开关管给3.3V的LDO,9V再通过运放输出来控制三极管的通断,短路时切断三极管,关键在于参数选择,看你短路电流多大

网友:
用合适的保险丝,加稳压二极管(可并联多个)
过压直接烧掉保险丝

网友:
- -! 别上电了,最保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控硅 + 保险丝

这个差不多是最保险的了。

过压使可控硅动作,然后熔断保险。

单向可控硅就可以,而且电路简单,动作速度快。小电流的可控硅很便宜的。

网友:
小电流的可控硅,好买的型号能否推荐几个?多谢了

网友:
反向并联3.3V稳压二极管,电压高了会直接击穿二极管成为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稳压二极管要串个电阻分压的吧?直接在out口接稳压管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聪明的亲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是这样,那二极管是不是要功率小一点的?容易被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我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J:
小电流的可控硅,好买的型号能否推荐几个?多谢了

MCR22、MCR100 都容易买的。2N5060 5061 之类的要贵。

虽说BJT FET 要便宜,不过“转折”特性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这样,那二极管是不是要功率小一点的?容易被击穿?

15V啊,直接加到3.3V稳压管上……普通0.5W左右的稳压管还不是直接就冒烟了……前面如果有保险丝什么的直接就保护了……

网友:
直接用干电池算了,绝对保险。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我研究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倒也是可以的,不过这样我就要分两路电源了,电池驱动不了电机的

网友:
上两天不是有个帖子说低压的<5v的稳压管和二极管一个样么?

网友:
3.6V左右的稳压管加一次性保险丝可以把?

网友:
PS:稳压管和保险丝是保护LDO损坏而不超压的,模块说是3.3V,但是一般能在4V左右维持一段时间的吧?

网友:
并联稳压 = 电阻+稳压二极管,最简单. 前提是传感器的工作电流是稳定的.

不知楼主的传感器的工作电流大小,过大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知道呢,没尝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L:

保护是为了稳压模块发生损坏的时候保护传感器,我之前遇到过的,就是稳压芯片烧掉,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幸好没接传感器,要不然就哭死了,所以现在先想想保护措施,你说的4v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稳定一定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M:

那这样,我查查资料找出传感器能经受的最大电流,然后买相应的保险丝就好了吧

网友:
串保险丝 + 并联3.6V 稳压二极管到0V, 稳压二极管不需要串连限流电阻。用TL431+PNP功率管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N:

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N:

这个能达到多大电流输出,如何计算?

网友:
用保险丝的方法我认为是不保险的.
不知道各位想用保险丝的测试过了没?
1.保险丝有个熔断时间,可能你的器件赶在保险丝前面烧了.
2.熔断电流比正常工作电流约超出1倍,受电源IC输入端电容上电时的充电电流的影响,该保险丝不能过小,过小的话启动时保险丝马上烧掉,过大的话保险丝起不到正常的保险丝作用.
保险丝我认为适合不能长期(比如几分钟以上)承受大电流,但可以承受一小段时间(比如几秒钟)大电流的场合.
楼主认为他的传感器如此敏感,显然保险丝不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O:

你想用神马?神马是无时间的?如果你有方案请提出正面意见。我意见:你的担心是不存在的。

半导体为什么会失效(烧坏),我理解是一般热损坏。反向击穿一般不会造成致命损坏。

所以保险丝就起作用啦,过压-稳压管导通-烧坏保险丝,保护器件。

虽然稳压管是有电压范围的,但是无论哪一家的IC,就算是3.3V的,也能在4V下工作(正不正常都没关系吧)0.1S不损坏吧?这就是所谓的最高电压容限。

所以提议是3.6V的稳压管加一次性保险丝。一次性保险丝熔断快(体积小,温度线性高),所以不用一般PTC电阻类保险丝。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是因为遇到过这个问题测试过保险丝才这样说的,请问你有测试过没?

另外上面我说了
:保险丝我认为适合不能长期(比如几分钟以上)承受大电流,但可以承受一小段时间(比如几秒钟)大电流的场合.
楼主认为他的传感器如此敏感,显然保险丝不合适.

如果担心3.3V稳压出问题,用PMOS保护关掉电源远比保险丝关掉电源快,
如果担心220-15v的电源适配器出问题,来个220V冲击到传感器,神马保护都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P:

这个能达到多大电流输出,如何计算?
上方电路并不输出电流, 它是把电流旁路令输出电压不能升高。R1(电阻或保险丝)会因流过电流太大而烧坏开路, 达到保护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PMOS的电路应该怎么接呢,请赐教,好像挺不错的样子,其实如果能用最简单的方法达到目标是最好的
还有220-15v的适配器出问题,这个我也担心过的,这个有办法防止吗?
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O:

保险丝熔断前,电压已经被降下来了,也就是说,只要过压防护器件动作速度够快就可以。可控硅就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O:

请问你用什么保险丝?选型是否合适?拿5A的保险丝去用在100ma的地方显然是不对的。

你的问题在这里,按理,保险丝在器件发热以前就烧毁啦,不存在热击穿的问题。

保险丝一定要一次性保险丝(廉价,容易买到),被保护器件很重要,当然更换麻烦是另外一方面。可恢复保险丝可能会导致往复在超压和正常间徘徊,导致损坏,其它保护电路也有这个问题。

你要问我用过没,我选保险丝都是算出来再测出来,所以这个你就不用怀疑啦。

网友:
可以电阻分压--比较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