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电机问题

楼主(2011-12-25):
我用增量式PID控制电机转速,但稍稍用手一捏电机的速度就会降下来,放开手速度就恢复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另外,我的参数值都很小,P,I,D的值都小于1,只要给大了就震荡的厉害,请问这样对吗?

网友(2012-02-10):
回复 楼主:

那你现在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数未整定好,看上去纯比例调节似的。感觉参数整定比较难把握。

网友(2012-05-13):
嗯,参数很难调。

网友:
就LZ说的情况,,,明显是比例不够大。。顺间的调节能力不够强,,,至于说到,,参数给大了就振荡,,,那是你的三个参数都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