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移动电源的输出有达到4~6A的吗?

楼主(2011-12-25):
电源要用来驱动两个电机,每个电机的额定电流在800mA~1A左右,两个就是2A,然后加上其他传感器等等,总电流要3A左右,有这样的电池电源吗?可以输出稳定的3A电流?体积也不能太大的。如果用多个电池组合的话,就会增加负重,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请大家指教有这样的电池移动电源吗?

网友:
航模动力电池里找。

网友:
电压是多少?现在的移动电源我用的3A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v朝上,我用稳压芯片稳压的,但是电机驱动要12v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也差不多,没有电流输出特别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