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非复用总线转复用总线

楼主(2011-12-25):
在CPLD中实现非复用总线转复用总线问题~,请高手指点如何实现~

提供一下思路即可~

我的想法是:利用CPLD,通过简单的逻辑就可以实现,如果可以实现,是不是CPLD就可以不接晶振了。

楼主:
各位,是我没描述清楚吧!!!

网友:
楼主的确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我猜测你是想实现类似于多路切换开关的咚咚;

网友:
先将两种总线接口定义给出来,
然后将两种总线的时序给出来,
否则一切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