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大侠 我运行你的程序,编译时怎么出来这个错误啊?

楼主(2011-12-25):
CF-power2.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C:\Keil\ARM\RV31\LIB\ST\STM32F10xR.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用的是MDK 4.20的!

网友:
这个简单,楼主可以这样:

在LIB下的STM32F10xR.LIB上单击右键--> Options for file"STM32F10xR.LIB" --> Path添加本地STM32F10xR.lib的路径(一般为%keil安装路径%\ARM\RV31\LIB\STM32F10xR.LIB)

楼主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可以自己多想想先,呵呵

网友(2013-08-25):
我也编译出错了,还很多呢?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8):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9):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0):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1):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2):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3): error:  #20: identifier "u8"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1):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2):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4):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4):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5):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5):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6):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6): error:  #20: identifier "u16"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6):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7):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8): error:  #20: identifier "FlagStatus"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8):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9):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0): error:  #20: identifier "FlagStatus"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0):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1):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1):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2): error:  #20: identifier "FlagStatus"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2):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3):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3): error:  #20: identifier "u8"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4):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4):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5):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ompiling stm32f10x_it.c...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8):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9):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0):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1):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2):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3): error:  #20: identifier "u8"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1):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2):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4):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4):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5):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5):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6):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6): error:  #20: identifier "u16"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6):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7):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8): error:  #20: identifier "FlagStatus"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8):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9):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0): error:  #20: identifier "FlagStatus"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0):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1):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1):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2): error:  #20: identifier "FlagStatus"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2):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3):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3): error:  #20: identifier "u8"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4):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4):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5):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ompiling main.c...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8):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9):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0):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1):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2):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3): error:  #20: identifier "u8"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1):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2):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4):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4):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5):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5):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6):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6): error:  #20: identifier "u16"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6):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7):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8): error:  #20: identifier "FlagStatus"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8):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9):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0): error:  #20: identifier "FlagStatus"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0):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1):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1):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2): error:  #20: identifier "FlagStatus"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2):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3):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3): error:  #20: identifier "u8"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4):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4):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5):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ompiling Disp.C...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8):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9):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0):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1):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2):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3): error:  #20: identifier "u8"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1):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2):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4):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4):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5):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5):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6):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6): error:  #20: identifier "u16"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6):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7):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8): error:  #20: identifier "FlagStatus"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8):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9):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0): error:  #20: identifier "FlagStatus"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0):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1):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1):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2): error:  #20: identifier "FlagStatus"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2):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3):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3): error:  #20: identifier "u8"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4):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4):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5):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ompiling I2C_Driver.c...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8):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9):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0):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1):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2):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33): error:  #20: identifier "u8"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1):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2):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4):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4):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5):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5):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6):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6): error:  #20: identifier "u16"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6):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7):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8): error:  #20: identifier "FlagStatus"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8):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69):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0): error:  #20: identifier "FlagStatus"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0):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1):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1):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2): error:  #20: identifier "FlagStatus"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2):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3):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3): error:  #20: identifier "u8"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4):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4): error:  #20: identifier "FunctionalState" is undefined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adc.h(275):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