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推荐一下高效DC-DC 降压IC in:10V out:5V 120mA

楼主(2011-12-25):
推荐一下高效DC-DC 降压IC  in:10V  out:5V 120mA   ,最好是比较容易采购的,谢谢了、试用过34063 发现效率很低比LDO好不了多少

网友:
34063比较通用,性能也一般。
如果不考虑成本,可以选择凌特的片子

网友:
用LM3475吧
电路设计很简单,控制好取样电阻网络,静态电流<400uA很轻松的
效率到0.9以上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A:
KIS33r3

用的是MP2307

楼主:
回复 网友A:
kis33r3
用的是mp2307
淘宝上价格很便宜呀,才0.82.有兴趣
有没有哪位手头有这款模块试一下效率有多高呀 。实验  5V   50mA和100mA 两个点就可以了。谢谢了

网友:
kis33r3  50mA输出有50%就不错了,LZ的你做来玩玩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荐一下高效dc-dc 降压ic  in:10v  out:5v 120ma   ,最好是比较容易采购的,谢谢了、试用过34063 发现效率很低比ldo好不了多少

你要求效率多少?

网友:
mark学习
现在电流小都是偷懒用7805直接用12v转5v
以后就能用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推荐一下高效dc-dc 降压ic  in:10v  out:5v 120ma   ,最好是比较容易采购的,谢谢了、试用过34063 发现效率很低比ldo好不了多少
你要求效率多少?

LDO效率实际上是55%左右,因为满载的时候电源电压约是9V. 我只需要能达到75%的效率就OK了。
原来设计就用7805的,不过老板突然要加装驱动一个继电器(50mA),所以恐怕电源供电会不足。想用DC-DC试一下,看看是否有改善。不行就只能想其他方法了。我也知道小电流dc-dc效率不高。所以想问问有没有谁用过小电流高效率的dc-dc,推荐一下。

网友:
KIS33R3我买了好多,非常好用。

网友:
可以用LM2575 5V1A, LM2576 5V3A,或者HDR05003, 5V3A, 简单可靠, 开关型的, 自身功耗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波纹真是不小
原来我以为他对视频影响不大 用22UF和一个470UF电容 搞输出,结果屏幕上还是能看到条纹,下一步继续加大电容,搞个各种容量的阵列试试

网友D(2012-11-15):
引用 网友A:
KIS33r3

用的是MP2307

这个模块在哪买的呀?给个连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块在哪买的呀?给个连接吧。。

淘宝,0.8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淘宝,0.8元。

啊??我找了半天最便宜的也要2.5元。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我找了半天最便宜的也要2.5元。晕

现在是炒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