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DIY一下音响,返古。想找一个蓝牙音频模块,要求能传立体声音频的同时又能传串口

楼主(2011-12-25):
最近想DIY一下音响,返古。想找一个蓝牙音频模块,要求能传立体声音频的同时又能传串口数据的,主要从笔记本上传音频和控制数据过来。求推荐。

在淘宝翻了两小时了,卖家死活听不懂我说什么,不知是我表达有问题还是卖家不专业。不过坛里的朋友应该比较清楚。

有合适的模块请推荐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
蓝牙音频传输貌似带宽不够哦。。。

楼主:
淘宝上有蓝牙音频模块,我只是想找能两个一起传的,可惜卖家搞不明白,好多卖家不在线。

网友:
wifi ddwrt挂载声卡

网友:
买个试试吧,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wifi ddwrt挂载声卡 经查,淘宝无。
我没有能力和时间自己做这样的模块,还是买为上策

网友:
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tradeID=44156383795192
我买过这个,还行.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试试.你把你要的功能跟店主说说,让他把程序给你配置好.

网友:
使用CSR的BC5的模块基本都可以实现楼主想要的功能,但淘宝上不一定有现成的卖。

需要这个模块能同时提供这两个服务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几位提供的卖家,交流后无果。
有没有哪位网友的公司是做这个的?或者可以定制这个?

网友:
用两个模块吧····最简单···多配对一次就好···

网友:
【8楼】 oufuqiang CNOS
不知道你是做产品还是自己DIY玩玩的?需要多少量?

楼主:
主要是DIY,DIY好了首先在家里用,用好了放在学校用,学校用好了,做成产品卖,哈哈。

网友:
楼主可以搜下蓝牙一下几个profile  A2DP AVRCP SPP 满足这些的模块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以搜下蓝牙一下几个profile  a2dp avrcp spp 满足这些的模块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例如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想通过蓝牙像串口一样传输数据的话需要SPP profile 就是蓝牙的虚拟串口,A2DP是负责播放立体声音质的profile,AVRCP是音乐播放器的控制profile,这样根据你要做的功能就可以找相应的模块了,这个模块没有SPP 可能传输数据就不好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fi ddwrt挂载声卡 经查,淘宝无。
我没有能力和时间自己做这样的模块,还是买为上策

3楼是指的那种可以刷DDWRT固件并且带USB接口的无线路由器
插个USB声卡接音箱就行了

网友:
A2DP的带宽完全没有问题。TI有WLAN和BLUE一体的,很灵活。

网友:
刚好在数码上看见一个,楼主可以联系看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28930&fpage=4
还有可以看看这东西  DC800摩托罗拉蓝牙网关

楼主:
还是无搞,可能我要求太偏了。

网友(2012-02-06):
顶一下,正找着

网友:
原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蓝牙传立体声需要支持A2DP

我特地买了个UE3500的蓝牙耳机,试试效果,东西刚发货,还没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蓝牙传立体声需要支持a2dp
我特地买了个ue3500的蓝牙耳机,试试效果,东西刚发货,还没到手

不光是立体声的问题,重要的是同时能用串口呢。没找着。

网友:
呵呵, CSR BC04 肯定是能够实现的,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搞,很简单,很多电话都是通过UART(SPP)发命令,拨号,同步电话簿等等,语音通过PCM传送。

搜了一下网上的,都是把它当专用芯片,其实开发的空间很大,希望大家推荐一个地方能有相关资料的。CSR封装厉害,傻瓜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