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用过安泰信的AT6030DM频谱仪的,请指点下啊

楼主(2011-12-25):
安泰信的AT6030DM数字存储频谱分析仪

质量如何,故障率高不高?

比普源的DS1030便宜了一万多哦。。。

楼主:
本来已经打算买安泰信的了,刚才一搜帖子,看到6011的拆解图之后,又开始打鼓了。。。

都是钱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泰信的at6030dm数字存储频谱分析仪
质量如何,故障率高不高?
比普源的ds1030便宜了一万多哦。。。

普源+扫瞄不可能便宜一万。

安泰信萤光幕通常都是调到最亮,因为最亮还看不到。
安泰信只能称古董频谱技术,虽然有TFT显示,但是内容都一样。

楼主:
多谢楼上。

是普源的比安泰信的贵1万多,3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