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雕刻机用的分中棒或叫寻边器?柄径为3.175的

楼主(2011-12-26):
看到很多卖家卖分中棒,但柄径都是10MM,而我们雕刻机加持一般是3.175-6MM,用不了寻边器。
不明白为什么就没有小炳径的寻边器,难道雕刻机不需要对中吗?

网友:
同问~~~

还有寻边器跟这个分中棒有什么区别?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
还有寻边器跟这个分中棒有什么区别?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都是一样,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到很多卖家卖分中棒,但柄径都是10mm,而我们雕刻机加持一般是3.175-6mm,用不了寻边器。
不明白为什么就没有小炳径的寻边器,难道雕刻机不需要对中吗?

车一根转接棒就行了。
你把分中棒的10mm柄车成6mm或4mm,装上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寻边器是碰到加工件自己报信,还有没有接口可以通知上位机软件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寻边器是碰到加工件自己报信,还有没有接口可以通知上位机软件的呀?

大部分是机械式寻边器,手动进给靠近工件边缘,靠眼睛发现偏移信号。电子式带输出的应该也有。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0083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A%D3%C6%B5&bbs_id=1027
这个帖子楼主位的第五个视频:工件定位,介绍了几款分中设备的使用方法,英文解说。

网友:
我的雕刻机可以夹10mm的寻中棒,不过跟做机械人交流,他们都是直接夹铣刀,慢慢靠上去,从转动->转不动刀,认为就到了工件边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雕刻机可以夹10mm的寻中棒,不过跟做机械人交流,他们都是直接夹铣刀,慢慢靠上去,从转动->转不动刀,认为就到了工件边上。

这样精度不如分中棒,不过业余DIY够用了。我们对粗糙工件的粗分中是用铣刀在四个方向稍微啃掉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立即下来看看...

------------------------

回复 网友C:
我的雕刻机可以夹10mm的寻中棒,不过跟做机械人交流,他们都是直接夹铣刀,慢慢靠上去,从转动->转不动刀,认为就到了工件边上。

我现在也是这样做呀~~~这样做一不小心就撞上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的雕刻机可以夹10mm的寻中棒,不过跟做机械人交流,他们都是直接夹铣刀,慢慢靠上去,从转动->转不动刀,认为就到了工件边上。
这样精度不如分中棒,不过业余diy够用了。我们对粗糙工件的粗分中是用铣刀在四个方向稍微啃掉一点。

我总得这样做不怎么够好,如果是寻边器能给个信号出来就好了,比如说执行X+的动作-->寻边器动作-->这样X+的动作按键将被屏蔽掉了,只能X-按键起作用,这样就不会撞车了,-->操作X-动作-->寻边器复位,解除X+按键屏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按键操作,人的手指反应很难那么灵敏,当然会大过切了。你用Mach3的软件手轮,或者电子手轮,先用X100档快速靠近工件边缘,再慢慢靠近,听到铣削声音即可。

楼主:
雕刻机的数量如此多,怎么就没有厂家生产小柄径的分中棒呢
坛子的高手,有可以自己制作卖给大家的吗?

网友: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寻边的方法,用油性笔在圆棒上涂一截,然后去靠工件,观察到油性笔被摩擦到的时候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