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v6与ipv4兼容吗?

楼主(2011-12-26):
新闻说准备推广。以后得到固定ip应该容易了吧?

网友:
ipv6和ipv4不同
如果要换ipv6,也更多是运营商和isp服务商的事,用户的关系应该不大,耐心等就行了

至于固定ip,你的48bitMac地址就是128bit IPv6地址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大多情况下,你只要有网卡,就有自己固定地址了

网友:
IPV6和IPV4应该是不兼容的,但是有一些过渡技术可以在IPv6的网络上运行IPv4,也可以在IPv4的网络上运行IPv6

网友:
再一次拉动GDP....

网友:
现在只有少数高校可以试用ipv6,还要等一段时间的

网友(2012-12-23):
正在疑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