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回答下PROTEL99SE的问题,,如果上下层(是同一个网络)不打过孔会不会系统默认自动连上

楼主(2011-12-26):
图片如上,,,
1.系统会自动连
2.是断开的

(两条线是同一个网络)J12

网友:
是断开的,这种情况在检查的时候会报错。
还有就是把所有的层隐藏可以看到预拉线还在,就说明没连上呢。
我一般做PCB不怎么去检查,但是把所有的层隐藏一下,看看还有没有预拉线在,就可确定还有没有线路没连通。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可能是预拉线很短--甚至成了点,颜色上又被遮盖的不明显,肯定是不会自动连的。有楼上说的方法检查,是很管用的!

网友(2012-02-15):
是手动布线的吧,上下层是要通过过孔或焊盘来连接的,PCB生产时会在过孔或焊盘内壁上镀金属材料把上下两层连接起来的,如果是自动布线如上下两层是同一网络,系统会自动添加过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