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定时器请教

楼主(2011-12-26):
单片机型号:sn8f27e65,系统时钟采用内部16MHz。
请问那个Fhosc/1(Fhosc/16)指的是不是系统内部16MHz的晶振,如果Fhosc指的是内部16MHz的晶振,我请教问题如下:
1、设TC0CKS0=1,010b(TC0rate[2:0]), Fhosc/32 ,0.512ms(max),现在我想定时0.5ms,系统设置采用图片1的设置,该如何计算啦???
2、设TC0CKS0=0,001b(TC0rate[2:0]), Fcpu/64 ,4.096ms(max),现在我想定时4ms,系统设置采用图片2的设置,又该如何计算啦???
3、Fhosc与Fcpu有哪些不同????

因为我目前还没有示波器。

图片一Fcpu = Fhosc/1系统设置图:

图片二Fcpu = Fhosc/16系统设置图:

图片三,定时器时钟源分频表:

关于这个定时器的问题,我是月刊越迷糊了!!!

楼主:
等待等待等待我再等待啊.................

网友:
你这个片子是flash的,反复试试呗,

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做个软计数器,把4ms 扩展到 4s,1000次的计数,这样子 自己就能分辨了。。。不用示波器。。。

网友:
你对手册的阅读还没有到位~~~~

楼主:
手册我是月刊月糊涂了,
假如我的系统时钟是内部16mhz,指令周期是16mhz/1,那我现在想设置8ms的定时器,采用tc0,
系统设置如下图片:

当TC0CKS0=0 时,TC0时钟源来自Fcpu,这个Fcpu的频率又是多少????
采用128分频,定时8ms

请问这个该怎么计算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定8ms可以这样,cpu时钟选16M/4,tc0m采用128分频,初值tc0r=6

网友:
也可以直接联系我,qq:373085897,提供一点点力所能及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