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atix II EP2S60F672I4 无法识别jtag,

楼主(2011-12-26):
最近设计了一个基于系统,用到了altera公司的stratix II系列的EP2S60F672I4,但是在调试中AS下载可以用,但是JTAG就是无法识别!很是头疼!希望有知道的给点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
把你的U12拆下来,直接连过去试试。
你没有注意方向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下来试过了,可是还不行!呵呵,现在很是无奈,后续很多工作没法做!

呵呵,我确实没有注意问题,我还有个问题是VCCSEL引脚设置不对!呵呵!现在JTAG终于通了!非常感谢!!!!!!

网友:
嗯 呵呵  你这个JTAG还是很简单的
当然mode 也要设对才行 我就是简单的扫了一眼 就发现这个有问题
画原理图的时候多检查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方便透露一下用了几层板不?

楼主(2012-02-09):
回复 网友B:

8层板